深孔内端面是用铣好还是用单刃镗刀划?

楼主(2013-09-09):
最多可以加工多深达垂直度0.01

网友:
有垂直度肯定是镗。铣的话让的多了一丝不可能的,不过镗的话不知道多深我觉得一丝也很难保证

网友A:
镗,垂直度1丝有难度,不是多深,而是你对比长度有多少(端面基准,孔长度),长度越长代表整条轴线可偏移的角度越小:a=arctan(0.01/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垂直度1丝有难度,不是多深,而是你对比长度有多少(端面基准,孔长度),长度越长代表整条轴线可偏移的 ...

我指的是插补镗,数控加工中心,因为内端面宽

网友:
0.01,加工中心的话,应该只能做个沉头

网友:
反划的话粗糙度不太好

网友:
公差有点严,恐怕都难以达到

网友B:
      这个肯定是搪不了的,加工中心深孔的内端怎么搪?垂直度在0.01,办法就是搪完内孔后,不动工件再按装铣刀铣,或者按装磨头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搪不了的,加工中心深孔的内端怎么搪?垂直度在0.01,办法就是搪完内孔后,不动工件再按装 ...

就是把镗刀当做一个刃的铣刀划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