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模具外框用料的疑问,悬疑至今,不吐不快

楼主(2013-09-09):
    各位社友,一直有个疑问吐不吐快,今天把它提出来,向各位社友请教:
    模具外形尺寸3200*1020*820,内腔尺寸1000*500*2600,外形上有12-φ24的油孔,用来加热。模具正常工作温度为170℃。需要抽真空-0.1Mpa。
    模框的选材比较头痛,老板要求成本低,耐用。
    我们目前选择的是HT250-300的铸造件,油孔采用支架预埋无缝钢管的方法,目前油孔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铸造件上。

   铸造件由于壁厚较大,结构比较疏松,制作定位容易出现问题,由于模自重大,合模容易损伤,我们采用了二级定位,定位采用了淬火导柱与导套。
   初期使用时状态还行,但是在长期使用后,定位开始不精确,而且模框表面损坏较为严重,影响了真空度。

  现在想重新选材,要求受热膨胀率低于HT250-300,长期内应力释放轻微。
  很多厂商都讨论过,还没有方案。
  求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老板也是真有胆量!
铸造的模架肯定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产生变形!除非你时效很长时间。
建议你们和 ...

合金钢的模架唯一的问题就是受热变形大,且有韧性,在生产过程中收到内压力时会变形比较严重。

有个前提没和你说清楚,这是橡胶注射模具,常态在170℃高温运作,注射压力会传递到模框。
模框的尺寸不便透露的太全面,外形和内腔尺寸已经在首贴中说明了。

老板不懂机械,这类模具我们有10年制作历史了,寿命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网友:
做个大型锻造件?

网友(点评):
中心方孔锻造很困难的说,而且没见过这么大的锻件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做个大型的装配体模具嘛

网友(点评):
装配体,试过了,螺钉,焊缝还是好的,外框变形了,已报废一只~注射压力250巴。

网友A:
你们那老板也是真有胆量!
铸造的模架肯定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产生变形!除非你时效很长时间。
建议你们和模架厂家联系。类似这样的大型模架应该从加工的角度是没有问题的。
看你给出的尺寸好像模架和模框的尺寸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金钢的模架唯一的问题就是受热变形大,且有韧性,在生产过程中收到内压力时会变形比较严重。

有个前 ...

选用铸造模架基本没错,只是铸造这么厚且壁厚不均匀,对铸造工艺和材料是考验,建议使用球铁、高铬铸铁等有强度又便于热处理的铸铁,HT因为强度不足,这么大的压力会变形较大,热处理要做3次,铸件经人工时效后粗加工——强化热处理后半精加工——去应力退火——精加工

网友(点评):
受教了~我查查资料,谢谢!

网友(2013-11-10):
可惜尺寸太大,不然用氮化硅陶瓷材料,那是相当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