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轴承型号?

楼主(2013-09-09):
做个设备,客户提出需要一种轴承座,样子和UCP轴承座一样,但是UCP只有一边有紧定螺钉,他们要两边都有紧定螺钉的,可以把两根轴连起来一起转动。

网友:
客户想多了吧 要行的话早做出来了
连轴器也不会出生了~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你可以用个联轴器连起来。

网友:
在UCP轴承座内孔装个套再两头用紧定螺钉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