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一下油压机床身材料

楼主(2013-09-09):
各位社友:如附图,此500T压力机机顶上的铁板焊缝出现裂缝,中间是主油缸缸筒,通过法兰固定,焊接处想通过重新磨坡口焊接修复,但无法确定材料,制定相对应的工艺修复方法,只知道此厂家之前是用二氧化碳焊接修复的。请大家帮忙看看,另二氧化碳焊接主要应用于哪些方面,有做么优点。此类维修应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1000吨以上一般是16Mn的,小压机基本是‘普碳’的,正规可以是Q235的,不正规就什么都有,河北地区大部分是‘船板’的,这个就没准了,看当年是什么船了,这个也许连那个老板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