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转CAD后比例不对问题

楼主(2013-09-09):
请教各位,我把PROE5.0工程图转换成CAD格式后,再用CAD2004打开,结果量尺寸时发现比例不对(如上图),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看来你完全不会用       定制比例  0.5     改成1           proe  原图  是英寸
0.9843*2*25.4=50

网友B:
你建模的时候,点新建之后,把缺省模板前面的勾取消掉
然后选择mmNs毫米牛秒的这个,
转过去就对了

你不选这个的话,就是英寸,按2楼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建模的时候,点新建之后,把缺省模板前面的勾取消掉
然后选择mmNs毫米牛秒的这个,
转过去就对了

嗯,我每次画图都是选择mmNs,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PROE内部设置有问题?我这个是在网上下的个。

网友(点评):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的也是网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完全不会用       定制比例  0.5     改成1           proe  原图  是英寸
0.9843*2*25.4= ...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转换成CAD后,再次测量 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你算是1.9685乘以25.4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转换成CAD后,再次测量 如图所示。

那还的在CAD标注中修改比例因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还的在CAD标注中修改比例因子了

你好!修改比例因子后,我要修改图纸,比如画一个1mm的直线,测量结果是24.5,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你在proe中是3維鈑金模型量的尺寸肯定是你的設計尺寸,但是我看到的CAD裡面的也是帶一定視角的立體圖,尺寸肯定不對,
建議你轉圖的時候在proe裡面先轉為3視平面圖然後導入CAD就沒問題了(不過你的比例尺要記得換算)。

网友:
你在用Pro/E画平面图的时候,选择文件-属性-绘图-杂项,然后把那里面的一项改为毫米就行了

网友(2013-10-18):
其实现在也不用转到CAD里面出图了,目前基于Pro/e开发的本土化的软件已经能很好的在Pro/e里面出图了,我现在用的smaredrawing敏捷标注软件,极大的缩短了出图时间,这样在Pro/e里面出图就能让三维跟二维关联起来了,减少了出错概率,这个软件我是在一个叫普世万优的网站上看到的,大家可以搜一下

网友(2013-12-23):
是不是英制的啊?$ I, r" q; A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