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标注不能保存

楼主(2013-09-09):
80这个尺寸标注后就出现如图所示的对话框,再“保存”80这个尺寸就没有了

网友:
两个圆之间的定位尺寸不是应该从圆心标注么,怎么感觉你的标注是在圆周上呢~

网友:
同意2楼的   还有就是实在遇到标不了的情况  可以做一条辅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