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套磨削时出现喇叭口

楼主(2013-09-09):
公司新接了一批内孔12的导套,磨削时内孔出现两头大中间小(喇叭口)的现象。请高手分析原因,指点解决措施。

网友:
吃刀量大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磨削余量控制好!

网友A:
请问,你是手工磨削的吧,若是的话,出现这问题很正常的。

楼主:
吃刀量多大合适

网友:
磨削余量不均匀,让刀

网友:
调整每次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手工磨削的吧,若是的话,出现这问题很正常的。

用内圆磨床磨的。试减小进刀和调锥度效果都不大理想

网友(点评):
先保证接长杆的刚性。 砂轮越出量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