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车床加工车轴圆弧部位纹路比较粗!

楼主(2013-09-09):
我有一台沈阳的CAK6163数控车床,加工2米长的车轴时,靠近尾座部位的圆弧刀痕比较深,床头侧的圆弧比较好,更换了尾座的活络顶尖、更换Z轴丝杠伺服电机侧的组合轴承和支撑座平面轴承故障都没有消除,请专家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材料太长了,在尾部产生了大的摆动。
楼主做的这根轴调直过没有,直线度多少?
用百分表打一下圆跳动看看

网友B:
加中心架支撑中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太长了,在尾部产生了大的摆动。
楼主做的这根轴调直过没有,直线度多少?
用百分表打一下圆跳动看看

我们加工的是铁路货车车轴,长度2米多,靠近尾座部位差,靠近床头侧好。以前一直是这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中心架支撑中部。

加工程序是从头直接加工到尾部,没办法加中心架

网友:
可能是尾座的中心高不对,一点点可能

网友:
尾座套筒锁紧
刀具锋利些
试一试

网友:
加跟刀架、中心架,机床尾架追度校准。还有刀不要磨得太锋利也不要太鈍了

网友:
刀磨好点最后一刀少车点

楼主:
非常感谢,还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