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4*20*16.5钢条,加工六面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3-09-09):
材料45,备料多少尺寸

网友A:
最好能上图纸,表面粗糙度要求多少,是否有公差要求?

网友:
看精度和变形尺寸范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上图纸,表面粗糙度要求多少,是否有公差要求?

没有公差要求,6.3就行

楼主:
是否机加工达到

网友:
用刨床刨四面,端銑机銑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