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此精密模具怎样加工?

楼主(2013-09-09):
求模具行业中的翘楚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一般设备做不了。
如果给我做的话,我会使用这个方案:先加工中心加工,留余量再用电火花引槽

网友(点评):
又在忽悠了,看看表格里的数据再说话。

网友(点评):
敢问彭老师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觉得0.3以下的尺寸有点小了

网友(点评):
先可定做外型8.1--和6的管件,然后平面磨床上加工,冲子成型器辅助,看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凸轮车或自动车可以加工的

网友:
图纸中怎么连单位都木有?我木有找到还是更本就木有?

网友(点评):
心浮气躁,没看见表格吗?

网友:
精度要求挺高的,普车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设备做不了。
如果给我做的话,我会使用这个方案:先加工中心加工,留余量再用电火花引槽

 你的是什么加工中心??加工中心能用铰保证内孔,外圆不好干。而且长度应该比较长,再者电火花能打圆形槽??

网友B:
用白钢刀条,然后用线切割割一把成型车刀就能加工出来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用模具大批量做吧。。个人认为应当,找个管件供应商(如小出),提供 一定尺寸公差的管料,然后,自己开发模具做外形的生挤压,内用胀套。后再加整形工序。大概一套3序模具。

补充内容 (2013-9-9 20:39):
个人表示 冷模能做。也遇到过相似的活儿。检测的话,OGP或者根据实用情况制作实用量规。
对于供应商的管件控制要达到稳定性的要求,另外自身模具调试的精度达到要求即可。难点在于模具冲头处的压型抛光与光滑连接。

网友(点评):
哎,其实你的理解也有错误,不过总算是新思路。我觉得用精密压铸或3D打印打出模具。常规的机加工方法不说不可能做出,但是不怎么靠谱

网友(点评):
如果能做出来,用什么检测? 光学影像?

网友C:
直接上数控车,外圆内孔车到位,采用机夹刀也可以把槽给车出来。

网友(点评):
看见槽的尺寸没有?

网友(点评):
看到了,可以搞得出来

网友(点评):
看看表格里的尺寸吧,这么小,请教彭老师一下能不能用滚压呢?老师教师节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数控车,外圆内孔车到位,采用机夹刀也可以把槽给车出来。

上加工中心只是为了做那些槽。
注意看槽的精度。
如果用普通数控做的话,槽与槽之间的精度难以保证,而且非常考验加工师傅的耐心,做几个槽就要磨刀,时时测量。
所以我才会说上加工中心,在用电火花引槽

网友:
尺寸好小啊!楼主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这么小的槽,尖角部位怎么处理?个人觉得不单是加工问题,设计方面也有点欠考虑,任何加工设备都不能加工出真正的内尖角,尖角部位肯定会有加工造成的R角,放电加工也不能保证。不知道此设计如何使用,个人建议加工成一片一片的薄片,然后叠层出楼主图纸的形状。

网友:
刚刚看到图纸要求粗糙度6.3???会不会搞错了!

网友:
这活真是有点难  常规手段应该不行

网友:
底部R公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白钢刀条,然后用线切割割一把成型车刀就能加工出来了

       公司内部车削实验有一段时间了,具体做法是因材质为440C,不锈钢中最硬的一种牌号,一般的刀具是做不出来的,而我司是采用的PCBN刀具用线割成成型刀,可是加工出来的产品主要有三个问题:1、槽底部加工出来为圆弧,要求为尖角;2、齿形也被加工成了圆弧,要求是一个小平台;3、尺寸不好控制 ;4、槽表面易飞边,产生毛刺,且表面不光。

楼主:
公司内部车削实验有一段时间了,具体做法是因材质为440C,不锈钢中最硬的一种牌号,一般的刀具是做不出来的,而我司是采用的PCBN刀具用线割成成型刀,然后用数控车车削,可是加工出来的产品主要有三个问题:1、槽底部加工出来为圆弧,要求为尖角;2、齿形也被加工成了圆弧,要求是一个小平台;3、尺寸不好控制 ;4、槽表面易飞边,产生毛刺,且表面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设备做不了。
如果给我做的话,我会使用这个方案:先加工中心加工,留余量再用电火花引槽

公司内部车削实验有一段时间了,具体做法是因材质为440C,不锈钢中最硬的一种牌号,一般的刀具是做不出来的,而我司是采用的PCBN刀具用线割成成型刀,然后用数控车车削,可是加工出来的产品主要有三个问题:1、槽底部加工出来为圆弧,要求为尖角;2、齿形也被加工成了圆弧,要求是一个小平台;3、尺寸不好控制 ;4、槽表面易飞边,产生毛刺,且表面不光。

网友(2014-02-18):
在平面磨床上加工,冲子成型器辅助?看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这东西不好加工,用磨床可以试一下,成功率不高。

网友:
路过,提点看法,关键看L有多长,20以下,仅谈加工(热处理很关键),对不起,没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