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焊和点焊缝

楼主(2013-09-09):
有个问题一直木搞清楚,点焊是一种焊接方法,点焊缝是指用点焊这种方法形成的焊缝呢 还是不管什么方法,只要焊缝是一点一点就可以称为点焊缝呢,谢谢!

网友A:
有区别吗?

网友:
焊点和焊缝

网友B:
点焊应该算是一种特殊的焊接方式吧!焊缝属于所有焊接形成的焊接口!

网友C:
鄙人认为,点焊缝就是点焊后留下的缝,满焊是不是没有焊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吗?

 有啊 点焊缝是焊缝  点焊是焊接方法...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鄙人认为,点焊缝就是点焊后留下的缝,满焊是不是没有焊缝啊

那用其他焊接方法形成的点状焊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应该算是一种特殊的焊接方式吧!焊缝属于所有焊接形成的焊接口!

额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
电阻焊有电阻点焊和电阻缝焊(RSEW)。电阻点焊就不说了。电阻缝焊采用两个旋转的滚轮圆形电极或者一个滚轮圆形电极和一个棒形电极将电流馈送给工件,并施加点压力,形成一连串的重叠的焊点组成。一般是气密或者液密的。

网友:
真的这个问题好纠结

网友:
这个有点不太懂

网友:
点焊是电阻焊的一种,最简单的点焊,把焊件表面清理干净,再把被焊的板料搭接装配好,压在两柱状铜电极之间,施加压力P压紧。当通过足够大的电流时,在板的接触处产生大量的电阻热,将中心最热区域的金属很快加热至高塑性或熔化状态,形成一个透镜形的液态熔池。继续保持压力P,断开电流,金属冷却后,形成了一个焊点。如果把柱状电极换成圆盘状电极,电极紧压焊件并转动,焊件在圆盘状电极只间连续送进,再配合脉冲式通电。就能形成一个连续并重叠的焊点,形成焊缝,这就是缝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