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铰刀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3-09-09):
     什么样的结构能使铰刀的寿命大幅提升  我司的6刃不等分直槽前端2*60度的导锥结构   前刀面抛光处理 使用寿命不行    讨教合理的前后角应该是多少  材质是铸铁

网友:
先将现在铰刀情况详细描述出来,才知道你哪里比较好改进。而且题目看得晕晕的:“大幅提升”的前提估计要你原来的铰刀结构有“重大缺失”,总不可能平白无故告诉你,凌晨三点钟点香拜祭祖先就能吧。

网友:
一般长得顺眼的刀使用都还行

网友:
用PCD的试试

网友(点评):
PCD一般用于加工铝合金;加工铸铁,一般用硬质合金铰刀。

网友:
看你用的是哪家的,不行换好点的吧

网友:
看你导向刃做这么大,无非2个原因。一是加工通孔;二是余量留的不均匀且偏大;你现在的情况也没描述清楚,现在只是寿命不行么?孔的精度以及光洁度怎么样呢?如果只是寿命,你又是跟谁家在比的呢?加工铸铁,铸铁的牌号是什么呢?刀具有没有涂层?涂层的话涂的是哪里的呢?   加工铸铁要想寿命好最好不要直槽。。。。其他的想要改进先把上面的问题描述清楚再研究问题在哪?

网友(点评):
加工铸铁最好不要直槽,何解?请大侠科普一下

网友:
5楼说的好 看你用的哪家  不行换家试试 比如我厂加工的刀 可以先试用  保证质量qq77518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