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勾怎么画,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9-09):
这个勾怎么画,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尺寸缺少,定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缺少,定位不了

还差什么尺寸?就是用直径8mm的铁条完成一个勾,你就随便一个尺寸画出来吧,主要是尖的这头不会画。我用扫描的方法画了,但头不是尖的,现在就不知尖头怎么画了。

网友(点评):
放样,从点到面,试试

网友:
没标出元钢直径尺寸  和把手后端半园的半径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差什么尺寸?你就随便一个尺寸画出来吧,主要是尖的这头不会画。我用扫描的方法画了,但头不是尖的,现在 ...

没有尺寸,随便画的一个

网友:
不了解你问的是什么?难道这个尖角也可以直接于倒角吗?这个应该有长和宽算出其角度(斜度)就可以画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尺寸,随便画的一个

用solidworks画哦,呵呵。添加了一些尺寸了

网友:
用扫描特征,那个尖尖可以用旋转

网友:
是在二维里绘图还是三维里绘图,抑或是生产?

网友:
缺少必要数据

网友:
扫描  画引导线

网友B:
弄成四不像了,哈哈

网友(点评):
改成直钩!

网友(点评):
肉钩子吗?

网友:
意思是要画成三维立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成四不像了,哈哈

尖的部分是怎么画的,怎么改成直角勾呢?

网友C:
这不就是个火钩么,头部没那么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个火钩么,头部没那么尖吧。

是这样了,怎么画的?,能说下步骤么,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了,怎么画的?,能说下步骤么,我是新手,呵呵。

按左边提示做应该不用源文件了吧

网友:
还是不全,前面的钩是点状还是扁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左边提示做应该不用源文件了吧

能有原文件更好了,我才开始学,很多工具、命令还不想不到。谢谢了!

楼主:
就会画那么多,尖头部分不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左边提示做应该不用源文件了吧

你好,高手,麻烦您把画尖头部分的步骤再给说说,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高手,麻烦您把画尖头部分的步骤再给说说,谢谢!!

前几天有事都没来社区,头部那里就是个圆顶,椭圆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有事都没来社区,头部那里就是个圆顶,椭圆圆顶。

能给个源文件参考么,现在就是画尖的部分领会不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给个源文件参考么,现在就是画尖的部分领会不了,谢谢。

17楼有源文件啊,SW20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楼有源文件啊,SW2012的

打不开

网友:
我觉得用扫略可以画啊

网友:
旋转切除或是倒角出不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左边提示做应该不用源文件了吧

已经很好了

网友:
扫描不是盖滴,哈哈~~~

网友(点评):
轮廓1那个地方还有个圆顶,忘记了,那个随便个1/4圆弧旋转就好了,很容易的,关键是尖

网友:
看来还是放样好用,从一个点到一个圆,然后在约束中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