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我看下

楼主(2013-09-09):
60的外园,长是70.、65的毛坯,我车了两刀,但是到60那里就有锥度0.07的。这么都下不去。编程大的边我都60.2了,小的那里编得59.8啦,锥度还是下不去,下编小,尺寸就跟到小了,锥度还是这样。

问下大家是这么的

网友:
先外圆光一刀到60.5,然后用G90 X Z R F,斜面就出来。注意查看你的刀尖

楼主:
我车了的。60.5.都是G90没有

网友:
好可怜的娃。刀在中心么?再差也不会那么多奥

网友:
你的意思是锥度是吗?机床尾座有问题吧。。。。

网友:
刀尖高度呢?检查过吗?

网友:
如果是经纪型数车要把间隙消除不然车出来肯定有锥度

楼主:
刀尖高度检查过了得。没有用机床尾座。再差也不会那么多奥。就是啊。

楼主:
明天挨到检查下。

网友:
慢慢检查 ,差这么多基本是机器问题了

网友:
问一下 你车第一刀后 退刀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
程序走掉间隙就好了

g0 x57
g0 z1
g1 z0.1
g1 x60.2 w-1.5
g0 u2 w1
g0 x60
g1 z-70  u-0.02

这样走就能调了锥度

网友:
刀具中心高 尾座中心 丝杆回转间隙 。

网友:
刀有问题吧

网友:
不会是导轨受伤了吧,,,,,

楼主:
明天检查修理了下还有0.04mm。找不得原因了。

网友:
70mm就差这么多,检查主轴是否和导轨平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