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垫圈是否有防松功能,它与弹垫在使用上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9-09):
请问:平垫圈是否有防松功能,它与弹垫在使用上的区别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平垫是增大接触面,不起防松作用,弹垫可以

网友A:
平垫圈是为了保护安装面。
弹性垫圈是为了防松,是用斜口咬住安装面来防松的,当然也能用变形的预紧力防松,它容易划伤安装面。
设计时,两者只用一个,两个都用防松效果打折扣,只是弹性垫圈给的一点预紧力。

网友B:
弹性垫圈是用斜口咬住安装面来防松的,

平垫圈本身比较软,在拧紧时垫圈本身发生形变来防松的,

防松效果弹性垫圈比平垫圈好

弹性垫圈和蜾母---不能重复使用,

平垫圈也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点评):
螺母也不能重复使用吗? 我平时3种都重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垫圈是为了保护安装面。
弹性垫圈是为了防松,是用斜口咬住安装面来防松的,当然也能用变形的预紧力防松 ...

好像现在弹垫和平垫一起用的也很多?

网友:
不是路过,专业学习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平垫圈主要是为了增加接触面积减少表面压强,楼上说平垫圈有可能在拧紧时出现变形,那这样的平垫圈就算失效,要么减小预紧力,要么平垫圈换材料,通常在联接中平垫圈变形是不允许的。弹垫具有防松性能,但防松性能一般。

网友(点评):
怎么能算失效呢,平垫圈与材料的接触面并没有变形啊

楼主:
有日本专家说平垫圈是防松的,要我们将弹垫统一改为平垫圈,而且说弹垫不防松。不过我们用了高强垫圈。然后我们对这种结论采用理论分析法进行对接“用高强度的平垫圈能增加拧紧力矩从而达到防松的目的”。这样是否站得住脚?

网友:
在重要结构中,在受载前如果平垫圈就被预紧力作用产生大的形变,那么受载后尤其是振动变载荷作用会使平垫磨损更严重。
平垫微变一般是屈服变形,在恶劣工况环境中难免会出现强度极限破坏。

网友:
给螺纹一个预紧力才能达到防松的效果,平垫仅仅是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2013-10-12):
不防松,建议用锁紧垫圈。

网友:
应该不能

网友(2014-01-10):
引用 网友B:
弹性垫圈是用斜口咬住安装面来防松的,

平垫圈本身比较软,在拧紧时垫圈本身发生形变来防松的,

平垫圈为什么不能重复使用啊?有时候平垫圈强度不够,加两三个平垫圈重叠放置好像也是经常的呀

网友:
平垫圈主要用于减小压强,当有的部位拧紧轴向力很大时,易使垫圈压成碟形,这时可改用材料和提高硬度来解决。
弹簧垫圈的锁紧效果一般,重要部位尽量少用或不用,而采用自锁结构。对于用于高速拧紧(气动或电动)的弹簧垫圈,最好采用表面磷化处理的垫圈,提高其减磨性能,否则易摩擦发热而烧坏或张口,甚至损坏被连接件表面。对于薄板连接处,不应采用弹簧垫圈结构。据统计,弹簧垫圈在汽车上使用得越来越少了。

网友(2014-07-12):
平垫不放松,一般用于日常的静态的场合增加接触面;
弹簧垫圈有一定的放松作用;如果放松要求高的振动场合建议用更高的放松方式。

网友(2017-02-23):
一般都是只用弹垫

网友(2017-05-11):
平垫可以防松,平垫使用可以减小工件表面的压强,减小工件表面塑性变形的产生,达到防松的目的。弹簧垫片对于防松效果很差,甚至有的还起反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弹簧垫片的使用使预紧力达不到设计的要求,同时在尖端处压力过于集中,使得接触面产生塑性变形,所以更容易松动

网友(2017-11-28):
平垫增加接触面,弹垫具有防松功能,放松的表现在螺栓拧紧后弹垫产生弹性变形,对螺栓产生一个轴向的弹力,增加螺栓的轴向变形,从而对被夹持件的夹持。现在常用的螺栓仿松有防松螺母(这个效果比弹垫好很多),还有一些螺栓的螺纹特殊设计后,具有放松能力

网友(2018-06-06):
起放松作用的是弹垫

网友(2018-07-08):
不起到防松的作用 减轻对工件表面的压力 增大受力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