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工程图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3-09-09):
工程图中怎么还有画模型时候用到的辅助线????可是我模型中辅助线已经隐藏了啊?

楼主:
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点评):
模型里面电线条选择隐藏,保存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里面结构没表达清澈,右视图可以选择剖视

网友:
SW 没有线 隐藏功能?

网友:
是不是你画零件图的时候没有影藏草图?

网友(点评):
如果草图很多,难道要一个个的去隐藏吗?能不能一下把所有草图全部隐藏?我用的是视图——隐藏所有类型。结果在工程图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如果手动把那些草图一个个的隐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SW工程图里面同样可以用隐藏线啊!

网友:
姐姐,肯定是你草图画错了,草图里要辅助线就做中心线,别画实线去隐藏啊,这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那个斜面是我画一个小三角做拉伸切除,按道理说,在生工程图的时候应该为不可见

网友:
点那个小眼镜 里面有隐藏草图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0130909193114

网友:
还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辅助线另外放一个图层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SW视图选项中没有勾上消除隐藏线????

网友(点评):
这个没问题,是这样的额。我用的是视图——隐藏所有类型。结果在工程图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如果手动把那些草图一个个的隐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视图,把《显示草图》点了,就没了!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视图——隐藏所有类型。结果在工程图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如果手动把那些草图一个个的隐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看图不解释

网友:
在零件图里,找到工程图显示的那个草图,然后选择隐藏。估计那个草图没有与之直接有关的特征,如果有的话就自动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