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设备上的马达过载保护,请教

楼主(2013-09-09):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为什么下滚轮马达要用三个热继电器来保护它过载?这是一台日本倒角机上的电路图,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看到一个热继电器为什么插在接触器上来保护马达过载?

网友A:
是热继电器的符号吗?看着不像,是不是改符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继电器的符号吗?看着不像,是不是改符号了

是热继电器,我看过实物了并且问了我师父,我师父是学日语考的机电工程师,可能这是日本的符号吧,我师父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三个热继电器

网友(点评):
这个继电器组,连一个马达??

网友:
不懂电气啊,不过瞎想了想,下滚轮马达是不是过载3倍以上就要断开啊?规定过载能力?瞎说的谅解。。。。

网友B:
你给的这张图是指示灯部分。贴强电部分才能知道。
插在接触器上的可能是灭弧器。
你师傅不知怎么搞的,徒弟教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这张图是指示灯部分。贴强电部分才能知道。
插在接触器上的可能是灭弧器。
你师傅不知怎么搞的,徒 ...

不是灭弧器,改天拍张照贴上,我本来是学机械的,电气得靠自己自学,没点基础的,所以问多了师父也烦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灭弧器,改天拍张照贴上,我本来是学机械的,电气得靠自己自学,没点基础的,所以问多了师父也烦的

网友B:
这电路图很神奇阿,M5,M6呢?
有可能是这么个情况:
下滚筒是三个电机驱动的,由变频器一拖三,如果一拖一,那就没必要加热过载。正因为一拖三,变频器就保护不了,因此要加热过载。

网友(点评):
无论如何,都不是你说的三个热过载保护一个电机,没有这么奇葩的设计。

网友:
多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图很神奇阿,M5,M6呢?
有可能是这么个情况:
下滚筒是三个电机驱动的,由变频器一拖三,如果一拖 ...

上滚筒式用一个很小功率750W的马达来拖动的,如果要用三个马达来拖动的话,为什么不用一个大功率的马达呢?明天传图片,再帮我看看

网友(点评):
把图发全了,俺详细解释给你听。小鼻子的图风格很特别,电路图画得和梯图似的,比较好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滚筒式用一个很小功率750W的马达来拖动的,如果要用三个马达来拖动的话,为什么不用一个大功率的马达呢 ...

这个是主电路图和控制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主电路图和控制电路图

这是一个用于桥梁工程和造船厂工程钢板倒角的一台设备,该设备可以倒出R3,R2,R1,C2,C1的角
工作流程:按下开始按钮,下辊筒马达起动--送入钢板--光电传感器入侧感应--上刀架马达起动,上辊筒马达起动,同时上刀架升降,上辊筒升降------光电传感器出侧感应--上刀架马达停止,上辊筒马达停止,同时上刀架升降复原,上辊筒升降复原--工作结束
上面只列了一个倒钢板上面的R角的流程,该设备可以同时倒上下两个面的R角,也可以单独倒上面或下面的R角

ECD-1是旋转编码器,电机是上棍筒驱动电机

ECD-1是旋转编码器,电机是上棍筒驱动电机

三个气缸分别是控制上辊筒升降,上刀架升降,下刀架升降

三个气缸分别是控制上辊筒升降,上刀架升降,下刀架升降

左边一个光电传感器,来检测钢板的

左边一个光电传感器,来检测钢板的

右边一个光电传感器是用来检测钢板的

右边一个光电传感器是用来检测钢板的

下棍筒马达

下棍筒马达

两个刀架马达

两个刀架马达

电气元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是变压器,两个接触器(控制上下刀架马达),五个热继电器,三相断路器,两个 ...

电气元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是变压器,两个接触器(控制上下刀架马达),五个热继电器,三相断路器,两个 ...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用于桥梁工程和造船厂工程钢板倒角的一台设备,该设备可以倒出R3,R2,R1,C2,C1的角
工作流程 ...

设备整体图

网友:
回到你开始的问题:
1,三个热继电器是保护三个不同的下辊电机的,分别是M4,M5,M6。只是你这台设备只有一组下辊,只需要一个电机,M4。但机器设计是可以带三组下辊的。变频器出来再用热继电器的原因我前面说过了。
2,接触器顶部装的SZ1ZM1就是RC浪涌吸收,是接触器的一个附件。接触器下方连接的才是热继电器。这是常规的安装方式。
图纸描述很清楚,楼主多看图纸,多看实物,根据实物的型号可以找到很多厂商的手册,多看手册。看得多了就了解了.

网友:
图不完整,不过热继电器有组合在接触器上的,这并没有错啊~~!

网友C:
变频器一拖三,此时变频器失去保护功能 每个热继电器保护一个电机

网友(2013-10-23):
过载就会发热~ 这个解释的通不~

网友D:
从电路图上看
第一张图解释 U4 V4 W4 三相电是给M4电机供电的,   电路图上显示到OL-5 OL-6热继电器后边无负载
第二章图解释 OL-4 OL-5 OL-6 是PL-4信号灯并联报警过载指示信号
第三张图解释  M4电机的电缆图

需要你看的是5号 6号 热继电器后面是否接有负载?   图上无显示有负载连接  需要现场确认    三张图纸给的信息就这些 现场确认是关键

网友E:
变频器一拖三,因此每个马达独立保护!!

网友F:
15楼正解,变频器一拖三,可机器上只有一台下辊驱动电机,另外问一下,黑色的是步进还是伺服的驱动,控那个电机?

网友(点评):
是无刷直流电机,写得很清楚的哦

网友(点评):
我问的是变频器右边的驱动

网友(点评):
对啊,我说的就是那个驱动,上面的洋文不写得很清楚吗?

网友:
学机械的懂点电器也是不错的

网友F:
你好我问的是变频器右边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一拖三,此时变频器失去保护功能 每个热继电器保护一个电机

解释的合理,三个热继电器,现在只用到一个,只有一个电机带动下辊筒,其它两个热继电器是做拓展功能用的,就是实现联动功能时需要三组下辊筒,三个下辊筒电机,所以现在备了这三个热继电器,到时候用一个变频器来控制三个电机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一拖三,因此每个马达独立保护!!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路图上看
第一张图解释 U4 V4 W4 三相电是给M4电机供电的,   电路图上显示到OL-5 OL-6热继电器后边无 ...

5号,6号热继电器现场也没接负载,这个是做拓展功能用的,现在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楼正解,变频器一拖三,可机器上只有一台下辊驱动电机,另外问一下,黑色的是步进还是伺服的驱动,控那个 ...

黑色的电机是控制上辊筒驱动的,变频器右边的控制器是控制上辊筒电机(黑色的那个电机)的驱动器,通过驱动器右边(红色按钮左边)那个外置速度调节器来控制上辊筒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楼正解,变频器一拖三,可机器上只有一台下辊驱动电机,另外问一下,黑色的是步进还是伺服的驱动,控那个 ...

黑色的是一个联体的一个减速电机,用的是东方马达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问的是变频器右边的驱动。

控制黑色电机(上辊筒电机)的驱动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控制黑色电机(上辊筒电机)的驱动器

应该是东方的步进电机驱动,面板上的调速是与PLC组合成为它的上位机,功能不止调速,主要是位置控制。

网友(点评):
难道你不会搜一下驱动器上的型号啊?什么叫应该!就TM是东方无刷驱动,型号是FBLD120CW。

网友(点评):
好吧,就TM是东方的FBLD120CW,是我懒没去搜百度,也不注意认真看帖看图。您消消火!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东方的步进电机驱动,面板上的调速是与PLC组合成为它的上位机,功能不止调速,主要是位置控制。

好吧,就TM是东方的FBLD120CW,是我懒没去搜百度,也不注意认真看帖看图。您消消火!

网友(点评):
俺火不火是无所谓的。只是既然你想知道这个东西,就得认真,明确知道正确的结论。对吧。比如图片上的配电盘,小鼻子是不是布得挺认真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我设计的话,我会把变频器与步进驱动分开。

网友(点评):
那都是你的想象,什么都要依据的。不分开不也没事?就说那个PLC的滤波器,不加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就TM是东方的FBLD120CW,是我懒没去搜百度,也不注意认真看帖看图。您消消火!

较真的理,电机是 V]WS}8(H_H7F6FDI5GE%)W6.jpg ,这是在采购电气资料单上找到的。还想请问下各位大侠,那个噪声滤波器是用来保护可编程控制器的吗?还有就是接了一个瞬时开关来控制变频器的,按下开关,变频器上显示的数据(频率)就直线下降直到为0,一松开开关,数据又开始直线上升到设定的值,请问这个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小弟还没接触过变频器,所以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点评):
就是个停止启动按钮

网友F:
噪声滤波器翻译成电源虑波器更为好理解,变频器会有谐波电流产生,过滤掉可消除对PLC及步进驱动的影响;
瞬时开关是位置急停开关吧?跟电机刹车与变频器联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较真的理,电机是,这是在采购电气资料单上找到的。还想请问下各位大侠,那个噪声滤波器是用来 ...

如果是启动停止按钮,那我一松开手,开关自动复位,变频器频率上升,下棍筒又开始运转,而且开关装在控制箱里面,所以就更不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噪声滤波器翻译成电源虑波器更为好理解,变频器会有谐波电流产生,过滤掉可消除对PLC及步进驱动的影响;
瞬 ...

肯定不是急停开关,而且开关装在控制箱内,手一松开开关(自动复位开关),变频器频率又开始上升,下辊筒又开始转动,而且按下开关电机停下来的时间也不是很快的,是随着变频器频率的减小为0,下滚筒才停止转动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貌似电机刹车与变频器联动

网友(2013-12-13):
路过,没遇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