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讲讲这两个孔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3-09-09):
如图所示,这是一把合金钻头,里面有两个水孔,大家来讲讲加工出来的。

补充内容 (2013-9-9 22:43):
我知道的办法是,据说国内技术条件还没有做到的。就是加一个电磁场,让两束离子做螺旋运动,直至击穿整个刀具。欢迎大家讨论其原理和效率。

网友:
成型时预留孔,烧结后就是你看到的孔。

网友(点评):
嘿嘿,大侠,也许您的方法可行,但是据我所知不是这样的哦,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是粉末压制成型烧结制成的。

网友:
好像是先打好孔,在扭曲的。

网友(点评):
钻头不是这么做的。。。。不会扭的。先打孔?用什么打?这可是硬质合金哦

网友(点评):
我们怎么看是高速钢的,还是含钴的那种,专做不锈钢的。如果是硬质合金的那就是模具做的了。

网友:
押出成型的时候在模具头装1到2条线 这样押出来的钨钢就里面就自带孔或螺旋孔。

网友(点评):
哇塞,也是哦,这也是个好主意,呵呵,但是我知道的也不是这种办法。谢啦,又是一种思路。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电火花啊愚见

网友(点评):
现在有边压边烧结的了

网友A:
粉末冶金制造的

先用石墨制作螺旋体(也有直的),和孔的尺寸形状一致,然后放在模具中,加入金属粉末,模压成型,入炉烧结,石墨被烧掉,金属粉末留下来并固化,钻杆中间就留下螺旋孔了

网友:
今天学液压的时候那个什么柱塞泵的轴好像也有这种孔,求问

网友:
这个我也是很好奇。貌似楼上的几种思路都有道理

网友:
也有粉末冶金的高速钢

网友B:
成型时怎么能保证孔里没有残留

网友:
不愿分享啊看来撸主

网友:
这个我曾经也纠结了几天,没结果。。。

网友:
只知道棒料有带内冷孔的,倒是没去想过是怎么做出来的,学习了

网友:
电火花可以吗?

网友:
哇,原来工作环境很。。。。。。。

网友:
同意五楼的看法

网友:
想不出来,没见过。见过枪钻的钻头,头部也是硬质合金,那上面的冷却孔是怎么成的?

网友(点评):
成形方法一样吗?大侠指点下。

网友:
硬质合金内冷刀具的内冷孔是烧结预制的

网友:
共有九种方法,百度上有。

网友:
你这种方法,不够电钱,这不是什么高科技,几十年前枪钻钻头就有。

网友:
深孔放电吧,不过成本太高

网友(点评):
考虑到螺丝深度及排渣那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型时怎么能保证孔里没有残留

可能用牙签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制造的

先用石墨制作螺旋体(也有直的),和孔的尺寸形状一致,然后放在模具中,加入金属粉末,模 ...

大侠,能再详细点解释下么?求学习

网友:
粉末冶金的吧,不过没接触过,可不可以做成两半,再焊起来啊

网友:
刀上面的出水孔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还真不知到,学习了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啊

网友:
刀具成型工艺真是种类繁多啊!

网友:
这两个孔是干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加冷却液的.

网友:
粉末冶金的高速钢

网友:
类是 消失模 那样成型

网友C:
知识太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识太少,学习了

从用途上讲 用电火花打孔 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 过液体介质

网友:
来学习   高手还真多

网友:
棒料的时候就有出水孔了

网友:
高速钢钻头是加工好出水孔后扭转成型,硬质合金的是在烧结时就带出的,类似大的铸件油道孔。

网友:
涨了不少见识啊

网友:
感觉是预制螺旋线,熔点比较低的,在烧结时化掉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制造的

先用石墨制作螺旋体(也有直的),和孔的尺寸形状一致,然后放在模具中,加入金属粉末,模 ...

支持

网友(点评):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
特种加工法  应该可以

网友:
我发表下我的愚见~~是不是电火花打孔?有很小的紧密型电火花打孔机~~只要是金属~~问题否不大~

网友:
晕呢,就是深孔钻,先钻好孔,再扭转

网友:
用特种加工,电火花,这个可以吗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制造的

先用石墨制作螺旋体(也有直的),和孔的尺寸形状一致,然后放在模具中,加入金属粉末,模 ...

同想法!!!

网友:
高手来了,看图片,如有看不懂的,不作解释

网友D:
熔模铸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熔模铸造

不对

网友:
楼主在玩空手道?

网友:
这应该是电火花切割的

网友:
呵呵,这是我的专业了,硬质合金挤压成型毛坯额,然后烧结就有了。直孔、螺旋孔、双孔度可以做

网友:
粉末冶金制造的

先用石墨制作螺旋体(也有直的),和孔的尺寸形状一致,然后放在模具中,加入金属粉末,模压成型,入炉烧结,石墨被烧掉,金属粉末留下来并固化,钻杆中间就留下螺旋孔了

老鹰 -35
LIAOYAO -1 鹦鹉哥

网友:
我听山特维克的说是熔模

网友:
小问题复杂化,这2个小孔做起来真的很简单
生产线有空盒子,有人投入重金解决!有人仅仅买把电风扇

网友:
成型时在合金粉末里加入两条石蜡模,形状是先直线后螺旋的。烧结之后蜡就没了,自然就有孔了。目前国内最小可以做到3mm的钻头。其他的方法都不太靠谱。

网友:
牛X   啊       孔用来冷却液的吗

网友:
预制烧结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不过有内冷的国产也能做了吧

网友:
中心出水的钻头! 加工中心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些材料都是进口的,买来时就已经带着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