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理解数学在工作中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3-09-09):
很多次看到论坛里面说工程师对数学要求很高,我刚刚参加工作,一直不理解数学在工作中到底有什么用?就比如说在车间你在哪里需要使用啥高数概率呢?

网友A:
机加工确实用不上高数。
机械设计就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加工确实用不上高数。
机械设计就需要了

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些应力的计算,但是感觉现在很多公司都不去计算那些东西,多是靠经验以及外国产品的测绘。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想不通,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是一种材料的浪费但是却还是不去进行计算,很不理解这种情况,还有外国产品测绘的时候有的主轴产品是100mm,可是为了保证质量采用110mm,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高速高载的时候,只模仿不计算,那基本就是找死。

网友(点评):
国外100国内110,这是很常见的,原材料热处理达不到国外水平只能提高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些应力的计算,但是感觉现在很多公司都不去计算那些东西,多是靠经验以及外国产品的测绘 ...

国内材料的质量与国外材料差别很大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肯定国内的材料有的达不到国外的那种要求,但是这样盲目地增加一些感觉特别不靠谱,要不就是质量不行,要不就是浪费材料,不应该呀!

网友(点评):
谢谢,其实可能主要是我没有接触到那个级别吧!反正我一直坚信数学好绝对没错的!

网友(点评):
老师,您这些资料在哪些书里看的,可以推荐些书给我吗

网友(点评):
这是一篇研究性的文章,不建议阅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些应力的计算,但是感觉现在很多公司都不去计算那些东西,多是靠经验以及外国产品的测绘 ...

不会算,就瞎猜呗。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B:
为什么不问1+1=2学了有什么用?太简单?昨天学到的,是为了明天学到更高一层的东西。如果这么想,就没工夫想这些无聊的的理论了。
我高中时普普通通的老师一段话:
学到一个知识固然重要,但学会学习的方法更加重要。我教你们这些无聊的东西,无非就是在教你们怎么去学习。

可惜,老师没教我怎么生活。。。

网友(点评):
哈哈,兄弟,老师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生活!

网友(点评):
老师们是那么说,只是最后教的依然是“知识”。

网友:
中学初等数学是为大学高等数学打基础
大学高等数学是为研究生的数值分析等科目打基础
例如我现在学的数值分析需要高数和线代
控制需要复变函数
电路需要矩阵和拓扑
广义坐标和广义力需要微积分和空间几何

网友:
就说受力分析吧,可以用高中就开始学习的解析法,也可以用虚功定理,动力学的达朗贝尔原理,虚功就涉及到虚位移,虚位移的计算方法有一种就是微分,转动惯量的求解就是需要积分,

数学不是直接应用到生产中,是通过与其他的自然科学一同作用的

网友:
数学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碰到一堆公式也不怕不怕啦

网友:
高等数学在机械计算里面应用很广的

网友:
数学还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没看一个帖子么,数学是工程师的基本。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505

网友:
数学是个工具 是锻炼你的解决问题的思维

网友C:
数学是一个工具,有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可以用这个工具转换什么的,例如时域转变什么的,你要控制的变量离不开数学这个工具,另外发现线性代数也很重要。你用不好这个工具就只好绕过它,绕啊绕的就产生浪费了,甚至有时候还绕不过去,之前看了一个武器设计的资料,火药对子弹做功,子弹在飞行中的速度等都是用微积分计算的,感觉很高端

网友:
忽然想到可以把数学看成一种工程语言吧,有些过程或者你要实现的功能用语言描述不利于问题解决时,数学描述就派上用场了吧,把要解决的问题转换为对一个数学公式的求解,太简洁了

网友:
数学主要用于计算,和理论的研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学是一个工具,有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可以用这个工具转换什么的,例如时域转变什么的,你要控制的变量离不开 ...

“火药对子弹做功,子弹在飞行中的速度等都是用微积分计算的,感觉很高端”

很简单,以枪口为零点,则子弹飞行全长过程中的位移可与时间相映射:
x = x(t)
则子弹的速度也可与时间相映射:
v(t) = x'(t)
子弹受到的净推力也可与时间相映射:
F = m*a = m*v'(t) = m*x''(t)

根据子弹的底部面积可以推算高温气体对弹体的压力:
p = (F+Fz)/A = m*x''(t)/A  (当x''(t)>0时)
而符号 p 则被高温气体的膨胀方程所包含。
根据资料,子弹在出膛后的微小时间内是加速的,因为火药在出膛后少时间内还对子弹作功。

子弹出膛一段时间后(膛内暂不考虑),动力为0,阻力与其速度平方成正比:
Fz = k*ρ*A*v^2 = k*ρ*A*x'(t)^2 = m*x''(t)   (当x''(t)<0时,k为修正系数)

机械问题研究到了深处就会碰到微分方程,而微分方程的解法,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有点匪夷所思,其大部分都靠“猜”的。

网友(点评):
难点在于枪膛内,而不是枪膛外

网友(点评):
膛內的搞清楚了,就能设计武器了^_^

网友(点评):
逍遥大侠分析的太好了,我看的资料上也是这样细分的各个过程,以前看不理解的地方现在有点理解了,其实一些东西就是这样,你看到人家这样分析有时候不觉得什么,当一个突然的场合看到同样的思路,就容易引发一些思考

网友(点评):
p = (F+Fz)/A = m*x''(t)/A,在这个过程中Fz是阻力吗?最后到处的那个结果是否可以认为子弹在枪膛内的行程段,阻力近似为零。数学方面的东西有时候还能理解,物理过程分析实在太欠缺,分析个受力都愁得慌

网友(点评):
只是个意思,纯属臆想。我哪懂得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问1+1=2学了有什么用?太简单?昨天学到的,是为了明天学到更高一层的东西。如果这么想,就没工夫想 ...

这个说的很好,谢谢大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药对子弹做功,子弹在飞行中的速度等都是用微积分计算的,感觉很高端”

很简单,以枪口为零点,则 ...

确实是这样的,感觉数学是一种很重要的工具,谢谢大家的回帖!小弟今后还需要将数学好好运用到工作学习中!

网友(2013-10-17):
自然是受力分析用的多了,和物理进行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