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钢怎么热处理?硬度和弹性都要好

楼主(2013-09-09):
希望弹簧钢有硬度和弹性都好,怎么进行热处理?求教

网友:
调质。。。。。主要看你要做什么。

网友:
屈氏体。看材料怎么调质调出屈氏体。

网友:
我也是刚自学热处理的。想想觉得应该是调质:淬火(提高硬度,但毕竟脆)所以然后后高温回火
时效又是为了稳定尺寸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百度下,搜下65Mn的热处理;按理说,弹簧钢为了获得高的屈强比,高的强度极限,应该用淬火+中温回火,回火之后可以喷丸处理,使表面强化,提高其疲劳强度;不过话说回来,热处理的具体温度和回火次数可以有不同的细节安排,这个就看热处理厂的工艺、经验积累了;最后提下,65Mn对于尺寸小于直径10mm的弹簧,可以冷拉强化的,冷拉后250-300度去应力回火,不要淬火;菜鸟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5楼说得有理

网友:
热处理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东西 结构设计再厉害 也要有个满足要求的金属打基础

网友:
哈哈!弹簧钢热处理最常用的是淬火后加中温回火得到回火屈氏体!就可以得到好的弹性!这里不必刻意追求高硬度,因为钢的含碳量已经够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