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台设备,最后发现会触电,电工说是虚电,没事的

楼主(2013-09-09):
请问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改造一台零件加工设备,在最后的时候发现会触电(一个人摸着设备,另一个不接触设备的人去轻轻的碰第一个人的皮肤时才会感觉到很强),感觉被打火机那个东西电了一下,后来叫来电工检测下居然有120多伏的电压,但用一个白炽灯连接却不亮,后来接了一根地线,情况也一样,电工说插头的零线和火线接反了,后来把插头的火线和零线调过来(左零右火)也没解决,到现在也没得到解决。我问电工,他说没事,说这是虚电,不会危及安全。

有哪位大侠能解释下?

网友A:
给设备加一个地线,让设备直接接地。

网友B:
漏电,机壳与电机串联分压了吧,排查下线路

网友C:
查找一下漏电源,设备地线专用,地线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找一下漏电源,设备地线专用,地线加粗。

我们就接了一根电源线220v的,其它与电源连接的都先断开了,但还是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机壳与电机串联分压了吧,排查下线路

没用电机,控制箱就一个PLC和一个220VAC转24VDC的开关电源,电源接进来后就接到电源开关,然后再接开关电源和PLC,电路很简单

网友(点评):
换,,,,,,,24VDC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设备加一个地线,让设备直接接地。

接了地线

网友(点评):
是设备接地线,如果结了看看是否接地可靠。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开关电源试试。

楼主:
就接了一个220V 的火线在组合端子上,其他都先断开来了,跟开关电源没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电机,控制箱就一个PLC和一个220VAC转24VDC的开关电源,电源接进来后就接到电源开关,然后再接开关电 ...

你把开关电源隔离开就没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把开关电源隔离开就没事了。

我也遇到过楼主的情况,请教怎么做法叫把开关电源隔离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楼主的情况,请教怎么做法叫把开关电源隔离开啊?

一,开关电源的交流电源用隔离变压器隔离。
二,开关电源固定在环氧树酯板上,一定要和金属隔离开。

网友:
去年夏天,待的那个企业金工车间的一个刚成家的车工就被电死了  呜呼  一个家庭的悲剧就这样降临了

网友:
开关电源内有一电容与外壳相连,有高电压低电流的现象,有麻手的感觉,电不死人的。想要没麻手的感觉,需要设备外壳接地就可以了,记住是真正的接地,打地桩的那种。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现在已经查出问题了。之前电源插的那个插座的线路没有接地,后来把设备搬进车间后,用一样的三角插头接入电源后就没有触点的感觉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3-11-16):
有二个点注意一下。 。一是PLC的 COM 没端有真正接地。 因为PLC的 输入输出端子上。可能就是其它回路的 220V 电压呢。是把24VDC的电源适配器换一下。 加上一点

网友:
逐一断开带电设备,再检查。其中必然有一个是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