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链板线,如何设计张紧装置?

楼主(2013-09-09):
请教各位大侠,图示链板线如何设计张紧装置?谢了!

网友A:
传动下面,                 轴承固定在一块板上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下面,                 轴承固定在一块板上可调

能否具体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点,非常感谢!

剖视图给我看看。问题描述不清楚,你说张紧,你能不知道怎么张紧吗?你只是只是你自己不确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视图给我看看。问题描述不清楚,你说张紧,你能不知道怎么张紧吗?你只是只是你自己不确定。具体问题具 ...

这个问题描述确实不好去说,这种链板以及驱动轮是类似齿轮配合的,我的意思有没有一种装置很简便的张紧此链板,我之前的想法是在底部做一个光滑的导向轮做张紧,但是这样会磨损链板上的齿,所以现在张紧不好做

网友(点评):
在底部加导轨估计不行,链板和链轮啮合会有问题,让一端从动链轮可调就行了。

网友B:
把图上圈起来的地方做成活动的。这样行不行?

网友C:
楼上正解,张紧侧开腰型槽用螺杆拉紧从动辊的轴承座

网友:
从动链轮设置成沿运输方向可调

网友D:
如果链板材质是塑脂的,也可以不用张紧机构,因为下层的塑脂链板本身就需要一定悬垂量(25-1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上圈起来的地方做成活动的。这样行不行?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张紧侧开腰型槽用螺杆拉紧从动辊的轴承座

嗯,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担心调整长度很小,还是做了,应该没问题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链板材质是塑脂的,也可以不用张紧机构,因为下层的塑脂链板本身就需要一定悬垂量(25-100mm);

我这条线只有1米,我估计这样效果不是很大,我还是用了移动轴承的办法,还是谢了

网友(点评):
无论链板是塑料还是不锈钢,均不需要张紧,本身需要悬垂,使用一段时间后自然延长还需裁切多余部分或更换。与线长短无关,线短用皮带岂不更好。

网友:
恩,学习了,一边动起来!

网友:
轴承支架不做成连体的,做成由两部分拼接,用8个脚来支撑,然后调节两部分之间的距离即可张紧。

网友E(2014-04-10):
从动轮轴一侧 家一个侧板 在侧板上面开一个 和链板长度方向一致的 长槽  这样可以实现张紧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动轮轴一侧 家一个侧板 在侧板上面开一个 和链板长度方向一致的 长槽  这样可以实现张紧调节

谢谢!

网友(2014-07-13):
从内部加下张紧也可以

网友(2014-08-23):
引用 网友B:
把图上圈起来的地方做成活动的。这样行不行?

要是这条线,有一个90度转弯,该怎么张紧呢?

网友:
不需要涨价,下面是波浪形,链板输送台,你可以查查相关质料

网友(2015-03-20):
同意楼上,链板输送一般不用张紧。

网友(2016-03-08):
驱动在两端时可以不用张紧,让板链自由下垂

网友(2016-04-20):
我个人觉得两头开腰孔张紧不合适,要是碰到线体很长张紧的长度是有限的,可以在下方做张紧装置
我们饮料线上那么多输送都没有张紧装置

网友:
一根轴上穿几个光滑的尼龙导轮,错开链板齿轮就好了

网友(2019-06-04):
赚点积分

网友(2021-09-22):
板链机一般是重力自动张紧,可以在下面的输送面上加一个托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