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立式螺旋输送机很多,好像能够换热的不多见

楼主(2013-09-09):
国内立式螺旋输送机很多,好像能够换热的不多见。

网友:
立式的能耗相对较大,维护也不方便,现在普遍用卧式的吧,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自己查资料时看到的,说是卧式的能耗只有立式的1/6~1/4,大家果断分享经验

网友A:
分享一点绞龙输送的经验(也不算经验其实),就是绞龙末端设置一段足够长的光轴,不焊接叶片,可以将输送的物料进行一下挤压水分,即可以将含水较大的物料挤压的比较干燥

网友(点评):
你说的挤干机,效率比较低

网友(点评):
见过一种畜牧处理粪便的设备,分离水分的,以前没见过觉得比较新奇,哈哈,贻笑大方了

网友:
路过看看..

聂德平 -1

网友(2015-11-23):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点绞龙输送的经验(也不算经验其实),就是绞龙末端设置一段足够长的光轴,不焊接叶片,可以将输送的 ...

是在出口端挤压吗,画面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