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空回旋油缸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对中空回旋油缸有疑问。
中空回旋油缸实际上就是一个能回旋的推拉油缸?
那实际上它的旋转是没有实际意义,只是适合那些夹爪要跟着主轴一起旋转而已才设计成那样的?
实际上它还是需要外部提供一个油压才能实现推拉的动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懂我问什么。。。

网友A:
楼主见到过这产品吗?用过没有?如果你不在机床行业估计很难理解。中空回转油缸是机床实现自动夹紧/放松的主要部件,此外还有中实回转油缸,还有回转气缸。因为要和机床主轴安装在一起所以其活塞必须能够旋转,目前小型产品最高转速能够达到8000r/min,使用压力一般在3Mpa以内。

YIF
见过,没用过。我知道他是跟主轴一起转动,活塞推拉,那实际上他的转动只是为了让活塞跟主轴一起转动而已?以及时候还要在外面提供一个液压泵?

网友(点评):
油缸当然要有油泵供油,至于旋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纯帮顶   对这方面不大懂,学习。

网友:
可不只是回转的推拉油缸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见到过这产品吗?用过没有?如果你不在机床行业估计很难理解。中空回转油缸是机床实现自动夹紧/放松的主 ...

楼主专业。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如此高的转速,散热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点评):
大侠是指的哪方面的散热?轴承不用考虑,这个转速对于小直径轴承还是很轻松的;密封圈摩擦因为是油缸所以自润滑较好,当然还有其他技术,因为我只是用户所以了解不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