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的悬臂架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3-09-10):
前些天在车间看到小型的钻床,上升下降是用手摇的。
我现在也要做一个类似的该怎么做。
上个大概的图说下

像图上的,我要在臂架上装一个气缸。高度要可调,所以图上这块要怎么设计,
补充下,是那种手动摇臂的,不是丝杆螺母电机驱动的那种

网友A:
人家是齿轮齿条啊

网友:
你用气缸干嘛用啊?行走用吗?还是夹紧固定呢?

网友(点评):
气缸是装在上面的,这个和气缸没有关系

网友:
搞不懂楼主要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齿轮齿条啊

这样啊,知道了,谢谢

网友:
齿轮齿条,不过好像摩擦轮也可以

网友:
液压系统可以弄液压锁,如果机械式肯定要考虑自锁,所以首先想到的是蜗轮蜗杆,其次是加自锁机构的齿轮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