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链轮是什么形式?有相关标准吗?

楼主(2013-09-10):
如图,链条滚子直径是80的
但是链轮上那两个圆心距离8mm R40的齿沟圆是什么形式
标准上没见有这个形式的链轮啊
求助~这是什么形式的,两个圆有什么作用?有相关标准吗?

网友:
好像是双节距链轮,在履带底盘上见过这种链轮。了解的不多。

网友:
忘记什么标准了  你搜索下输送链吧
齿形和标准轮一个画法 8mm是自己定的  圆是减重的

网友:
楼上正解,8mm的圆心间隙是为了在履带行走时,防止泥沙夹入影响传递精度而特意设计的浮动尺寸

网友:
非标链轮,是楼上说的输送链,我们公司就有人设计过这样的

楼主:
GBT 8350-2008 输送链、附件和链轮  规定了最小中心分离量

GBT 1243-2006 传动用短节距精密滚子链、套筒链、附件和链轮  则没有中心分离量

请问什么情况下用哪个?
输送链与传动用的区别?怎么样才算短节距?

网友:
应该是板试链里的,属于非标件。

网友:
非标设计的  链条也可以订制

网友:
属于板式链轮,能负载,输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