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缓冲如何能够抵消掉工件的惯性能量问题。

楼主(2013-09-10):
如图所示:
工况:
1.油缸1与油缸2均为单动油缸,成对使用
2.油缸推动齿条齿轮机构,将油缸的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
3.齿轮齿条机构带动旋转盘旋转180度,将工件互换位置
 出现问题:
工件运行过程中表现良好,只是在位置互换的时刻有一些问题
因为工件较重,惯性较大,每次都会超过180°,然后才能回到正确的位置
期望状态:
工件运行至180°之前时,能够缓慢运行,速度降低,直至正确位置(最好不转过)
解决方案:

1.油缸采用缓冲型油缸,油缸行程需要完全走到底,以确保不会转过。
2.油缸缓冲圆环%%c40,%%C63,缓冲长度30(不含导向部分)
3.油缸1行程走至尾端时,需要油缸2的缓冲效果
未能解决问题:

我司为专业生产液压缸的厂商,做出的缓冲油缸的测试效果也还行,但是当油缸安装上去时,根本满足不了客户的要求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现在对机构的了解并不充分,我是想,是不是我油缸上缓冲所能消耗的能量根本不能够抵消掉工件的惯性能量的
是不是客户的这种设计方法就有问题的呢???
如果说,在客户的底盘上装有弹簧,是不是可能会好一点呢??具体的方法请教一下。谢谢指点。
因为公司较小,老板不懂,所以他老是认为我们的油缸是有问题的,所以,主要的责任还是需要归咎与我这边的。
但是最初的话,客户是选择的这样的结构的,出了这种问题,我就感觉不是油缸的问题,而是结构设计的问题了。

楼主:
小公司,不规范,苦不堪言。以后还是想去一个大一点的公司,好好学一学正规的流程到底该怎么走。

网友:
楼主,可以在油缸行程末端时减速,就是减少流量,
1,用比例阀控制,成本比较高,
2,液压油路改两路,一路小流量,一路正常运行的大流量,行程末端关闭大流量,可以用行程开关来控制。小流量也做成可调的。应该有效果的,前提是提前减速。
3,回油控制背压,这个应该是最有用的了,对于大惯性的负载。
总之,液压系统上的解决办法比单纯的油缸上来找方案容易的多。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因为我司只负责油缸的制作,并不了解客户的液压系统元件的配置,所以不太了解,但是客户定制的时候就只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采用缓冲油缸,并且需要解决惯性太大的问题。汗颜。。。

网友(点评):
其实,我还是在想,就算行程还差个20才走完的话,如果说,此时系统上电磁阀就换向,停止供油的话,这么重的工件所带来的惯性的能量是由什么来抵消掉呢?

网友(点评):
贴主讲得很明白了。我们以前用的台中精机的组合机床,分度速度也很快,但是定位很快,很准。就是采用贴主所说的方法2。

网友:
控制油缸匀速运动,貌似不会有太大的惯性吧
除非要求速度非常快

网友(点评):
油缸的惯性是不大的,但是整个机构所带动的工件的重量比较大,运转过程中的惯性是很大的,导致与油缸行程末端的缓冲一点作用都没有了的。

网友(点评):
惯量跟速度无关,只与质量和回转半径有关

网友:
液压系统无法精确定位,除非外加限位机构。
所以楼主这个机构设计本身就有缺陷。
但是你们居然接下这个活了,那没办法了,看楼主的一张嘴巴了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大师一语中的呀,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呀,并且我们的老板也不是太懂,所以,问题都归咎与我啦,我现在还是在想着怎么跟客户去沟通这些问题呢。但是机构不是我司设计的,我只负责其中油缸的设计。

网友(点评):
最初的话,也是比较有疑虑的。但是我想嘛,术业有专攻,既然客户这样设计,就是有这样的道理了,所以,也没有敢明确的反对出来。但是我想的是,客户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在转盘与机台中增加弹簧结构,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那就降低速度
或者在需要的位置进行限位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 油缸的速度200mm/s左右,也算正常,速度也不能太慢,否则会影响加工效率的。 限位的话,应该是客户机构所需考虑的事情的。

网友:
用液压定位很容易,加个双液控单向阀就行了,只要你的负载在液压缸的许用负载之类就行了,什么惯性太大都是废话
但问题是精确定位,液压介质是流动量,除非你把流量限定在非常小的范围里。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书到用时方恨少。如果说当我的行程走到底时,假定也已经精确定位的。即是说,此时我两侧的工件恰好位置互换。此时,工件以一定的速度立马变为静止,其中的能量哪里去了呢?难道还是需要外部限位么。

网友(点评):
所以为了精确定位必须有限位机构

网友(点评):
自然是以机构产生的摩擦热方式消耗掉了。你不妨把这想象成一个刹车。问题不是刹不住车,而是车还没刹住,人先死了。因为液压刹车是有先天的物理局限的

网友(点评):
唉,哭吧,哭吧,想想到底怎么去解释呢。路是感觉越走越窄的了,还是需要多读书了,还是要理解一下大局观,才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对嘛,这跟打dota是一个道理,开始要有具体的操作经验,但是没有一个好的大局观,往往走不到最后。俺也要好好读书,多学习,大家互勉

网友(点评):
打了DOTA好久了,不过1300分而已,就再也没有提升了,最近谈了女朋友了,DOTA也就戒掉了。

网友(点评):
其实我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客户需求的是刹住摩托车,但是却采用了一个自行车的刹车呢。

网友:
我曾见过双色注塑成型机,模具打开后,转盘迅速转动,快到180度时有感应灯亮就减速了然后慢慢靠上限位块,听不见碰撞声,定位相当准确,不过半拉模具也就几百斤吧没有你这个工件那么重。

网友:
利用平衡阀

网友:
楼主,2T的重量,回转半径1米,你算算惯量有多大?
利用液压油管精确定位是不可能的,就算你的油缸能精确定位由于惯量的作用也会冲过头的。以你所说的利用油缸的行程精确定位,转盘也会把你的油缸端盖拉坏。
你应该跟厂家沟通让他们在机构是再想办法,增加缓冲装置和机械定位。

网友:
这次真是好好学习了

网友:
1.确定你的油缸活塞杆可以承受运动后静止时的拉力
2.油缸直径加大,缓冲设计合理,将动能和一部分势能通过缓冲节流变成热
3.油缸在缓冲末的速度引起的冲击加上1中的静压力应该小于油缸的额定拉力,并留一定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