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式内窥镜拆卸问题~~~~各位社友有了解的吗

楼主(2013-09-10):
各位社友,我手上有一款硬式鼻腔内镜,想把它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请问有知道该怎么拆卸硬式内镜的朋友吗?求指点啊
拆卸内镜需要什么工具,怎样的拆卸流程呢求大神指点一二,thxs!!!

楼主:
求各位帮忙

网友A:
给张照片大家学习下。微距,高清 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张照片大家学习下。微距,高清 哟!

我貌似还没有传照片的权限,不过希望各位路过的大神给不吝赐教,给张照片或者一点点建议才好

网友B:
要拆开必须根据实物做工具。
光学件你拆开后在组装成像质量会下降,光路系统你就是看了也不一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开必须根据实物做工具。
光学件你拆开后在组装成像质量会下降,光路系统你就是看了也不一定明白。

拆是肯定要拆的,不然对里面的结构不了解没法研究它,内镜就是硬式的鼻腔镜,应该是沈大的内镜,大神能给一些拆卸的建议吗,从哪里下手,需要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