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塑胶圆柱齿轮鼓形修型的工艺原理

楼主(2013-09-10):
塑胶直齿轮、斜齿轮,常纠结于噪音。
提高精度等级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是需要用鼓形修型齿来解决。
先看一下一对塑胶斜齿轮鼓型齿的啮合痕迹:

为何鼓型齿对塑胶齿轮传动之降噪是必须?
1. 塑胶齿轮强度不及金属,且安装、加载后,多出现位置偏斜现象,易造成端面棱边接触啮合;
2. 由塑胶齿轮的结构、以及塑胶收缩特点所决定,齿宽中部齿厚会稍小于两端;如下图示:

3. 分模线端面,即便合模缝隙小于溢边值,0.01mm左右高度的细小披锋(毛刺),也难以避免。
故: 塑胶齿轮噪音,多源于端面棱边啮合;首要解决方案,在于做出鼓型齿。下图示(啮合痕迹厚度夸大倒0.02.以便看清楚):

网友(点评):
非常不错的东西!楼主有心了!!!

楼主:
既然说到工艺,则意味着原理可行、加工可行和成本可行三方面。
1. 脱模的可行性;
2. 易于加工出鼓型齿电极、方便电火花出型腔并保证精度;
3. 对应于一种塑胶收缩率,只需备一把滚刀,并且一次装夹滚切出初成形和鼓型齿电极,电火花也是一次装夹,分段电蚀完成。
下面就逐次叙述。

楼主:
塑胶鼓型齿的鼓形量及出模

任何方案的可行性,若论证中不加数值,可信度要打95%的折扣。

鼓型齿的获得方法,是通常用得最多的“圆弧进给”法,下图示:

对于机械传动链滚齿机,一般采取靠模的方法,滚切出进给弧线。
而CNC滚齿机,这只是一个标配的选项,只需键入半径值即可。
推荐CNC滚齿机加工电极,加工很方便。

以法向模数1,齿宽8的直齿轮为例,当“啮合接触厚度”为0.008(金属齿为0.0064,塑胶齿刚性差稍加放大),接触60%的齿宽,那么,当齿根进给圆弧半径Rrx=244.975时,齿廓脱模“过盈量”双边为0.022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值,既满足传动的鼓型要求、给中缩以适当补偿,又使得强行脱模成为可能。
脱模时,塑胶温度若偏高,0.022的过盈不至于引起塑性变形;塑胶温度若低下来,冷却收缩量能够抵消大部分出模“过盈量”。

其实,更大的脱模问题在齿根,因为进给走弧线,两端的变位系数要小于中间。如下图示(鼓形量夸大了2.25倍):

以上面参数为例,齿根的径向双边“过盈量”达到0.0666
所以必须对齿根做处理,如下图示:

好在电火花加工的预精打工序,只要精确设计电极工艺参数,经前后电蚀加工,正好得到上图所示的结果。
下图所示,是15°斜齿轮的电火花完成模腔的精确示意图片,仔细瞧,可以看到两次电蚀加工的分界:

楼主:
鼓型齿型腔,必须采用电极摆动的电火花工艺,才能获得:

楼主:
电极摆动得到的等效齿形
渐开线的等距线仍是渐开线
齿根为过渡曲线的等距线

渐开线起始点变了,精确传动计算时要考虑此点。

另,电极摆动电蚀加工型腔,传动原理是:同齿数内、外圆柱齿轮的啮合。

在上图运动的基础上,令内、外齿轮按照摆动转速值,同步顺时针旋转,则得到下图:

图上部,可以看到齿侧和齿根的啮合线位置

楼主:
电极摆动得到的等效齿形,再加上螺旋面的电火花放电间隙,就是模腔齿形

渐开螺旋面的等距面,依然是渐开螺旋面。
齿根螺旋面的等距面,就与以前的不同了,但这个齿形与加工电极用的同一把滚刀滚切出的齿轮相比,更不会发生过渡曲线干涉。如下对比图示,蓝色是滚切齿轮,淡黄色是出模的但没有收缩的塑胶齿轮:

当然,渐开线起始点半径又一次有了变化,尽管这一步量很小。

楼主:
关于电极补偿的压力角修正问题

为补偿电极损耗而导出的电极滚刀的压力角修正,经常见到下面两张图:

其论据由来是根据放电机理:曲率半径小处最先击穿。
于是根据渐开线曲率半径公式,导出压力角修正公式。
但是,如果稍加仔细看看两篇论文(《内螺旋齿轮电火花加工的齿形误差分析》《齿轮模具电火花展成加工电极的研究》)的表述,两者的补偿目标正好相反,前者说“在电极齿轮齿根部分的损耗大于齿顶部分的损耗”,后者说“电极齿轮的齿顶部分损耗大于齿根部分的损耗”。可见,压力角修正公式或许有道理(因为得到两者的认可),但推到的机理是有问题的。

何况,两者都没有考虑齿根过渡曲线部分的形状对放电的影响,如下图示:

事实上齿根过渡部分足够大,一般都会超过1/3齿高,所以不能忽略。
更何况,齿根过渡曲线相对渐开线而言,曲率是负值,比尖角还要小,放电损耗怎能不考虑呢?还有,摆动电极法进行电火花加工,齿根过渡部分本身有了内凹(模数1有0.015~0.02),这部分的影响亦应考虑在内。
其实,放电击穿频度、电场密度、放电介质、电极运动方式以及放电间隙的大小,综合影响着模腔齿形,单单从渐开线曲率半径来推导电极补偿量,数值是不可能准确的。
另外,塑胶收缩过程中,齿顶、齿根处收缩量是有差别的,这同样会影响齿形。
我以为,减小精打放电间隙(比如≤0.01mm),可以综合解决问题。对于精度要求高的齿轮,通过定制齿廓修形滚齿刀的办法,应该更实际

楼主:
电极齿轮的窜刀加工

要想一种收缩率用一把滚刀,去加工不同摆动、放电侧隙的电极齿轮,必须采取窜刀法加工。
窜刀有两种途径实现
一是工件不动,滚刀沿着轴线窜动一小段距离;
二是滚刀不动,工件转动一个角度。
对CNC滚齿机来说,两者都容易实现,只需键入数值编程即可。
推荐CNC滚齿机采用转动角度法。

窜刀加工电极示意如下:
1. 滚到径向尺寸

2. 滚切右齿面

3. 滚切左齿面

楼主:
电极与型腔关系的示意图:

网友A:
顶一下,在齿轮论坛看过了,又一力作

网友B:
请问一下,啮合痕迹上的面积啮合(如果是刚体,应该只有点啮合或者线啮合)是怎么做出来动画的?上下齿轮都有弹性模量还是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在齿轮论坛看过了,又一力作

谢谢关注!
一点心得吧。

网友:
真是无敌啊!

网友(点评):
不敢!一点雕虫小技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一点心得吧。

大侠所用“圆弧进给”,可是仙波正庄提出的简易修形法?您修形计算参考哪些资料?

网友(点评):
但仙子波论述的齿廓修形,齿向修形曲线很少介绍。论述最大修形量的有几种说法

网友C:
看不太懂,关于齿轮,基础知识还欠缺,请教看什么资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啮合痕迹上的面积啮合(如果是刚体,应该只有点啮合或者线啮合)是怎么做出来动画的?上下齿轮都 ...

精确建模的两个齿面,装配接触后,令其干涉0.0001~0.001,通用软件都能看到干涉区,这干涉区,相当于齿面受力压扁后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所用“圆弧进给”,可是仙波正庄提出的简易修形法?您修形计算参考哪些资料?

还真没看什么资料,看了一些设计图纸,以及CNC滚齿机加工鼓型齿的说明,然后推导了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懂,关于齿轮,基础知识还欠缺,请教看什么资料学习。

教科书、齿轮手册。
网上能搜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塑胶齿轮传动产生噪声,一直让我们头大,一直在纠结于小模数塑胶齿轮齿形到底是什么形状,

开齿轮塑 ...

应该没有“快速简便”的办法吧?
正确的齿形,要求:
1. 准确的齿廓和齿根曲线;
2. 校验参数设计是否合理(渐开线起始点、啮合范围、重合度、滑移系数等);
3. 根据齿形在不同位置收缩量的不同,判断是否需要修形(齿廓修形和鼓型修形);
4. 有合理而经济的加工工艺。

网友:
楼主老兄做的动态图真是不错,学习了。至于帖子里面的问题,我不怎么清楚。

网友:
差点没看到这个贴。

网友(点评):
不是帖子显眼,是您有心。谢谢!

网友(点评):
客气,您这个贴精品。不看到可惜了。

网友E:
这个帖子,是目前我见到最好的帖子。。
楼主大神,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是目前我见到最好的帖子。。
楼主大神,膜拜。。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谢谢!

网友F:
来给楼主顶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m=0.6 z=8  压力角20度  开出的塑胶模具。

出来的齿形都不一样。每批次的生产都会有噪声产生。
 ...

朋友,您这齿形差得太多了吧?

请给出中心距和两个啮合齿轮的齿数,我有时间可以帮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给楼主顶帖了

谢谢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点评):
以前冒犯,请多多包涵。

网友(点评):
冒犯?没有吧?也谈不上,都是同仁,口舌之争再正常不过,我早忘了。

网友:
受教了,顶一个

网友(点评):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网友:
看了这个以后,才知道自己必须得多充充电了

网友G:
很棒的讲解齿轮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棒的讲解齿轮知识

主要是一些齿轮加工工艺,图片解释更直观,省去许多文字解释。

网友H:
叹为观止,阅读是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叹为观止,阅读是种享受。

伏枥老先生言重了,只是多花点时间,表示清楚一点而已。

网友:
学习了,佩服佩服!

网友I:
你的想法我认为很正确,塑胶直齿轮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加工,但是塑胶斜齿轮我想按照你的方法可能不行,想请教塑胶斜齿轮齿形加工方法,另外请教按照你的方法加工的塑胶直齿轮同按照正常加工的齿轮噪音相差多少 dB(Decibel分贝。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想法我认为很正确,塑胶直齿轮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加工,但是塑胶斜齿轮我想按照你的方法可能不行,想请教 ...

渐开线斜齿轮是渐开线圆柱齿轮的一般形式,直齿轮是圆柱齿轮的特例,所以您感觉特例可行但一般未必可行,应该说在逻辑判断上似乎有些道理。
但您没有表述明白是那些缘由让您感到塑胶斜齿轮做鼓形齿不可行。
我的推导是立足于斜齿轮的,逻辑是因为斜齿轮可行,所以直齿轮必定可行,而不是相反。
具体因鼓形修型dB值能降低多少,这与转速、扭矩、结构、安装等都有关系,所以很难回复能降低多少dB。不过,只要是圆柱齿轮,即便是机械加工的金属齿轮,要改善噪音,鼓形齿都是避免端面棱边接触啮合的绕不开的首选项。
原因很简单:任何工艺做出来的齿轮都会有误差,任何结构安装都会有偏斜,所以若无鼓形修型,端面棱边接触啮合几乎是肯定的存在。而能避免此点又不至于无限度对齿轮齿形和安装精度提出要求的,只能是鼓形修型。

网友:
真一高手,呵!

网友J(2013-10-21):
引用 楼主:
电极摆动得到的“等效”齿形
渐开线的等距线仍是渐开线
齿根为过渡曲线的等距线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之前看您的面齿轮接触斑点动画很不错能否推荐一下,我之前中国KISSsoft软件,但面齿轮3D生成有问题,3D不对,希望楼主推荐给我您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之前看您的面齿轮接触斑点动画很不错能否推荐一下,我之前中国KISSsoft软件,但面齿轮 ...

自己写表达式,用UG画的。
接触痕迹分析也是用UG作的。

网友(2014-10-20):
大侠 你那是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 我眼拙没看到 你真是良师啊。。。。

网友(2015-05-07):
如果以鼓形齿电极最小的齿顶圆外径为基准,初成形电极应该留有多少余量(偏移量)合适呢?
比如齿轮的参数是m=0.7;齿数21;压力角20度。

网友(2016-10-04):
鼓形齿一般是用在齿轮宽度较宽的场合,曾经见过的是齿宽超过90毫米,并且要结合变位使用的。宽度较窄的一般较少用到鼓形齿。

网友:
今天又看到了您发的帖子,齿轮的工作环境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想请教按照你的方法加工的塑胶直齿轮同按照正常加工的齿轮噪音相差多少 dB(Decibel分贝。齿轮制造方面我感觉你是非常专业,UG软件能够自己编程做分析你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真的好佩服你。谢谢了!

网友:
塑胶齿轮还是日本的公司做的非常的好,国内塑胶齿轮做的好的公司比较少,所以你说的很对,任何工艺做出来的齿轮都会有误差,任何结构安装都会有偏斜,关键是怎么样控制制造误差,怎么样修正制造误差,我参观过一家日本在东莞的公司,请教他们制造塑胶齿轮的工艺,他们有一整套塑胶齿轮模具的设计及制造工艺,想请教鼓形齿对改善噪音有多大作用,还是提高塑胶齿轮孔同齿轮分度圆同心度善噪音作用大?谢谢!

网友(点评):
先将齿槽跳动控制到0.025之内,再考虑鼓型齿。

网友I:
如附件图片的45度的塑胶齿轮,想请教目成大师 齿形怎么样加工精度高?谢谢!

网友:
齿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附件图片的45度的塑胶齿轮,想请教目成大师 齿形怎么样加工精度高?谢谢!

正确设计电极(考虑放电间隙、电火花摆动量);
足够精度的电极加工刀具;
加工出足够精度的电极;
放电加工出足够精度的模腔……

网友I:
你认为:鼓型齿型腔,必须采用电极摆动的电火花工艺,才能获得,但是像上面的斜齿轮齿型腔需要按照斜齿轮螺旋转运动加工,怎么样复合用两个运动一起加工斜齿轮齿型腔啦?真的的想不明白,谢谢你了!

网友(点评):
有点疑问,这个摆动加工,也是螺旋进入后再加工?而这个摆动加工时因为在模具的型腔中,是中间大,两面小,所以需要摆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认为:鼓型齿型腔,必须采用电极摆动的电火花工艺,才能获得,但是像上面的斜齿轮齿型腔需要按照斜齿轮螺 ...

电极螺旋运动加工,是粗加工和一种精加工形式。
摆动电极,是另一种加工形式。
摆动和螺旋,电极参数不同。

网友I:
斜齿轮齿型腔需要按照斜齿轮螺旋转运动加工,根本不能够实现摆动加工的,这样就不可能制造出鼓型齿型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斜齿轮齿型腔需要按照斜齿轮螺旋转运动加工,根本不能够实现摆动加工的,这样就不可能制造出鼓型齿型腔了!

您没有想清楚,并不代表不能做!

网友:
楼主:请看附件图片,斜齿轮齿型腔需要按照斜齿轮螺旋转运动加工,根本不能够实现摆动加工的,这样就不可能制造出鼓型齿型腔了!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制造好的斜齿轮齿鼓型齿型腔实物模具图片?

网友(2016-11-08):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制造好的斜齿轮齿鼓型齿型腔实物模具图片?

网友:
顶出设计制造齿轮的大师高手!!

网友(2017-01-18):
跟着大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