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机铜套如何取下来

楼主(2013-09-10):
如图,厂里接到个剪刀机项修,中间有个铜套,怎么都拿不下来。有人采用攻丝,然后外拉的方法,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没有高手指点下,有什么简单方法能够取出这个铜套而不破坏体。小厂设备比较少,高端的设备更没有,所以麻烦各位大侠,看看出个主意。

网友:
外圈用氧气红红

网友A:
哪儿坏了啊,这个铜套和机体是过盈配合的吧。要是铜套和机体都不损坏想拿出来比较难。坐等高手。

网友:
出个馊主意哈,试着用冰水浇铜套内圈,铜套收缩比钢厉害,也许能拿下来。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坏了啊,这个铜套和机体是过盈配合的吧。要是铜套和机体都不损坏想拿出来比较难。坐等高手。

铜套就是要换掉,机体不能弄坏

网友:
外圈是铸铁的吗?铜套还要不要了?如果不要的话,就地做个空心的腔体,用干冰或者液氮充满里面,再作业个简易拉出的工装,我们以前搞过类似的结构,如果铜套不要了上床子干一刀也行。要是铸铁件就不能用枪烤。等您来讨论

网友:
把铜套破坏掉,铜套外是铸铁的话就不能用火烤!

网友:
用鉴凿两下就能破坏掉,黄铜有加工脆性。这个过盈配合的滑动轴承套,取下来应该换新的上去,重新研刮。

网友:
车掉算了。反正要换套,车下来和拆下来一样是卖废铜。

网友:
那两个孔再大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