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如何焊接?哪位社友指导一下

楼主(2013-09-10):
焊接管的内侧,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这类设备一般不焊接,一般焊工手艺也不行,断弧以后不好接,

我处理这类管的连接,用液压涨的方式,这在锅炉行业很普遍,技术简单可靠,效率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设备一般不焊接,一般焊工手艺也不行,断弧以后不好接,

我处理这类管的连接,用液压涨的方式,这在 ...

同意。学习了

网友:
我这边电子束焊接也挺麻烦的,你这个的装配间隙也不是太好

网友:
什么材料,有没有其他要求。可以考虑钎焊,可以焊接这个产品。

网友:
我们是做这个设备的,我们可以焊,

网友:
焊枪一也进不去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设备一般不焊接,一般焊工手艺也不行,断弧以后不好接,

我处理这类管的连接,用液压涨的方式,这在 ...

你那样说得倒是有道理 关键是那样的话会漏水啊

网友:
外面的四个管子可以焊了 打磨,中间那个棒子最好打丝牙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