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薄板焊接,哪位社友能做

楼主(2013-09-10):
手上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特殊传送带,我计划用薄紫铜板代替皮带,做成铜带平带传输线,这个应该是没现成的吧?所以想问下社区哪个大侠能做?紫铜厚度0.3-0.5MM,宽度300-600,周长约在3米。要求铜带表面光滑,所以对这焊接要求就有点高了,另外还需要蚀纹。请教各位大侠,我这样的需要靠谱不?
谢谢。

补充:现在该项目还在预想阶段,没进入实际构想方案中,更别说正式设计了。
我需要实现的是将常温下的塑胶厚块,挤压并加热到200度左右,使其变成薄塑料片,而且该薄塑料片两面还要压出纹路。
挤压消失后,要将已经热压OK的薄塑料片往后工序传,并同时将新的常温塑料厚块导入,使最后出来的成型薄塑料片成连续不断的,厚薄一致的往后面各工序流走。考虑到塑料加热成型变薄后,就算不与上压面粘界,但与下承受面也会有粘接,取料人工取当然没问题,但是要实现自动化;同时,此工序需要加热才能实现,所以我就想用紫铜带代替常用的传送平带,紫铜退火后也是很柔软的,而且又是热的良导体,传热也快,所以此贴是基于此考虑贴出来和大侠们探讨请教的。
不知哪位大侠有简单又省事的方案提供。如此项目采用了该方案并做成功,将有酬劳相谢。

网友:
用薄紫铜板代替皮带?
怎么张紧?不怕延伸变形?

网友:
据说社区里鬼魅道长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问问

网友:
俺觉得不靠谱  首先用这么贵的材料就不靠谱!  如果你不差钱的话!

网友:
铜带,还要求光滑。那么传动靠啥?
涨紧时铜材伸长乍办?如果两传动辊和被动辊不平行,你如何纠偏?
铜材在轮上不断地弯曲拉直的交变应力作用下会硬化的,疲劳寿命乍样?
最重要的是,楼主为何要采用这种模式。理由是啥?

网友(点评):
可能他说的是机场行李箱传送带那样的机构,和我们通常见过的不同

网友(点评):
一圈下来,铜皮就皱皱巴巴了

网友:
传送带上传什么?

网友:
有色金属都有这种问题,弯曲多了会硬化,会脆

网友:
这个感觉是有点难度。

网友:
找饮料罐(三片式那种)的厂家。

网友:
如果只是用平带的话,有现成的不锈钢带

网友(点评):
现成的不锈钢带,也是一片片的链板组成的,我没见过整个面全是平板一块的,而我要的就是要整个面是平板一块,也就是普通平带那样的,只是普通平带一般都是塑胶类材质,不耐高温,导热性也不行,不符我的需求。

网友(点评):
http://www.tengfei365.cn/product.asp?id=26

网友:
这个一般是做随行夹具吧。

网友:
大侠听过冷焊吗?
直接把文字复制给你,看一下。
由于冷焊区别与传统意义的焊接,冷焊剂的硬度、粘附力和强度特别高,几乎没有收缩率,能可靠的防止许多化学作用、物理应力和机械应力等,人们又称其为“液体金属”。采用合理的工艺,选择适当的化学粘合材料(
胶粘剂密封剂、固持剂、修补剂等)将同种材料或异种材料连接在一起,实现连接、密封、固持、功能涂层,是冷焊当前的主要应用之一。

网友(点评):
冷焊可以用来对一切金属以及几乎所有的其他各种原材料进行相互连接、固定焊接和密封,硬化后和金属一样能锉、刨、磨、铣、抛光、车、喷丸等,能用各种刀具进行加工。大侠不妨去找供应商了解下,相信有收获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提示。我对这个冷焊还真是一无所知呢。

网友:
有点意思,搬凳继续看。

网友:
热压出来的花纹薄片能不能再模具里短时间冷却后 进入水槽冷却输送到下个工序

网友:
用电子束焊很容易,紫铜是很常规的件,楼主这个不算薄。最薄0.05mm的铜皮对接焊也不是特别难,强度跟母材几乎一样。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让我又学到一些东西。看了gopx1社友的回复,最后我可能选择不锈钢带输送,毕竟那个可以搞到现成的。 再次感谢。

网友:
http://www.tengfei365.cn/product.asp?id=26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进去看了,最后我应该会选择这样的现成方式。不知大侠是否就是该公司的?是的话我们直接联络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