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胀形模

楼主(2013-09-10):
这产品要用管做,怎么做?

网友A:
带孔芯轴

液袋,

外模具,

合模,打压,

有卖整套设备的,买一套就是了,大型的可以自己玩,小的甭玩,没有效益,

另外你这个可以用旋压,但效率没有液涨高,批量加工,建议用液涨,

网友(点评):
8爷随口指点下就够人喝一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孔芯轴

液袋,

小本生意没办法买整套设备

楼主:
我们这边有人用管做这个,听说模具很简单的,在普通的冲床上做!

网友(点评):
冲床上做,要有分型,分内外,再扣起来,你仔细看看是两半的还是整体的,假如是两半的,冲床可以做,河北文安就有玩这个的,你委托给他就可以做,非常便宜,就赚个手工钱,但假如是一体的,就只能涨或滚,

网友(点评):
我目前就是做两边然后焊接起来的,可现在有人做涨型的,是整个的!那种模具非常简单,他上下模都是弄个半圆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有人用管做这个,听说模具很简单的,在普通的冲床上做!

网友B:
普通冲床也能做,还是两半模,中间冲下去,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冲床也能做,还是两半模,中间冲下去,就成了

对就是这样!但是这样做那管会不会老坏

网友B:
那管?是工件吗?那外面同样有模限制,只留出活的变形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管?是工件吗?那外面同样有模限制,只留出活的变形空间。

是不锈钢钢管,用直径22mm,0.3~0.4mm厚的不锈钢管!听说上下模是两个半圆!冲压使管的中间胀开成圆形的!就是没看到模是怎样的!

网友:
你这个件就是两个冲压件焊接的,件中间还有焊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