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凸轮轴承的使用

楼主(2013-09-10):
如图
有知道的大侠来聊一聊,适用场合以及原理等等
网上的资料很少啊

网友:
太贵了,老板不同意的。自己做个轴心穿个轴承就代替了

网友:
凸轮轴承随动器,应用还是比较多的,FA手册有提到。。。

网友:
一种使用方式:用在分割台上

网友:
比較簡單,滾針或滾珠配合較厚的外壁與內圈,做傳輸使用,MISUMI有專門的介紹!

网友:
这是滚轮轴承,LZ的贴图是螺栓型滚轮。
滚轮轴承,INA做的好。

网友:
我们单位设计采用是用于导向,这种轴承刚性很好,如果直接采用轴承,由于轴承的外环刚性不好,会由于点接触造成轴承外环很快失效。

网友(点评):
说到点上了,外环刚性~

网友:
目前我所知道的用在分割器上的比较多,轴承和凸轮配合

网友:
德国INA     日本NSK   THK   KOYO都有生产

网友(2013-10-21):
怎么个贵法?

网友:
当平面支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