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栓强度怎么算?

楼主(2013-09-10):
(图片)

网友:
说实话,图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昨天电脑坏了,手画的,手机发的帖子,一直以为没发成功呢。。

网友:
这属于预压弹簧的使用类型,

静态受力就以弹簧预压后所产生的力来当载荷,再来校核螺纹强度和螺栓强度;

动态受力就得依据实际工况,是否有冲击情况,如果有则要按冲击的烈度来取螺栓和螺纹的许用应力,再校核强度。

那个环形垫圈厚度也要校核强度。

网友(点评):
有冲击,压下150mm后外力突然撤掉,弹簧产生的冲击

网友(点评):
大虾,还一个问题,一根刚体梁重G,长10米吧,每一米有一个外力F,外力相等,梁一侧有2个支撑点,另一侧有4个支撑点,那四个支撑点的受力是(G+10F)/(2*4)?

网友:
没看懂,F是外力还是内力?

网友(点评):
F,G都是外力

网友:
看着简单,实则不易。
要列机械振动方程,最后解微分方程。这是彻底的搞清楚这种问题的方法。

如果是实际问题,安全系数可以取大点的话,可用能量守恒定律来推导,冲击功转化为应变能。具体比较繁琐,无心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