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样截面积的情况下,空心钢管和实心钢管相比,那个更耐疲劳!

楼主(2013-09-10):
如题,在同样截面积的情况下,空心钢管和实心钢管相比,那个更耐疲劳!请牛人指点!!

网友:
这个学校教材好像就讲过。

网友:
实心管没比空心管好很多
还更重

网友(点评):
一看就没有理解题意,截面积一样,怎么会重量不一样??

网友(点评):
说快了 也不太想改 就是说实心的东西中间部分基本不起作用

网友:
觉得应该是空心的耐磨,空心处可以传导摩擦的热,拙见

网友:
那要看受力情况吧,是纯扭转力吗

网友:
实心钢管

网友:
空心管,我回去找找工程力学的书本,这个书上有说的

网友:
泛泛而论,则是空心钢管耐疲劳。
材料力学中,杆件的受力状况,无非“拉压剪扭弯”,一般疲劳则是弯曲疲劳和扭转疲劳,既然用到圆管了,想来应该是扭转受力。扭转受力的最大扭应力出现在外径处。
将数值代入下式计算即可比较剪应力τ大小。

网友(点评):
正解,现在处士开始研究理论知识。

网友(点评):
大侠 如果是弯曲呢??这个钢管用于水压试验机的拉杆

网友(点评):
抗弯同理啊,实心圆管抗弯截面模量W1=W1p/2,环形管抗弯截面模量W2=W2p/2;弯曲应力t1=T/W1,t2=T/W2,同样t1>t2

网友(点评):
要是弯曲变形会怎样?

网友(点评):
楼下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如题,在同样截面积的情况下,空心钢管和实心钢管相比,那个更耐疲劳!请牛人指点!!

在同样截面积的情况下,空心的直径要大于实心的自然性能要好啦

网友:
好像楼主的条件缺的太多了呢。。不知道你说的疲劳是指什么,在什么条件下面。同样截面积下,空心管直径比实心管要大,但也要看管的壁厚与实际直径。

网友:
空心钢管,做神魔用?

网友:
实心的那还叫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