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乱扣!?为什么

楼主(2013-09-10):
问大家一个问题!
攻M24的丝的时候,用头锥攻完挺漂亮的,用二锥过一遍就乱扣,或者掉扣!为什么恩?
头锥用摇臂钻!挺大的一台,攻头锥,
下机床后用二锥手过一遍

补充内容 (2013-9-10 21:53):
在A3的圆钢上攻M24的螺纹,用3050摇臂钻,攻头一次,然后手扳一次。

网友:
理论上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看两个丝锥规格是否一样??手过的时候,感觉比较紧的话就可能是乱牙,倒角最好大一点

网友:
手不手的都是机锥一般过~~很没有耐心还来二遍!

网友:
手功丝一定要对准,一定要垂直,螺纹二次攻丝乱扣很正常,

网友:
丝锥型号是不是一摸一样的?

网友:
尽量将2锥锥角磨小点

网友:
什么型号的摇臂钻啊 3050就不要用头功了   二攻也在摇臂钻上面攻啊

网友:
M24的丝已经攻过一遍了,用手重一下能乱扣?我想不明白

网友A:
底孔大了吧

网友(点评):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公式24*0.85=20.4,底孔不算太大

网友:
此问题很蹊跷,楼主查出原因后来告知大家啊谢谢

网友(点评):
原来用车床干的。现在改到摇臂钻上干。反倒是出不来了。真奇怪。。

网友:
同一型号?

网友(点评):
什么同一型号

网友B:
攻丝时候要掌握力度,要是感觉不对就反向转下,然后再正向转。

网友(点评):
干这个活的是老师傅,干攻丝几十年了。手感应该不会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孔大了吧

我怎么看不到您的点评

网友:
重复定位不行

网友:
一次攻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攻丝时候要掌握力度,要是感觉不对就反向转下,然后再正向转。

应该是和你使用的摇臂钻有关,是不是设备的不精确造成的呢?

网友:
问题应该是3050摇臂钻吧!3050攻丝没有螺距的补偿量。

网友:
买好点的工具呀!!

网友(点评):
什么工具好? 哈尔滨工具厂?哈量?上工?天工?远东?成量?关中?OSG ?YAMAHA? YG? 大哥!M24所以大丝锥了,我感觉质量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很多次,这个看看你丝锥头部有没有磨损,头攻和二攻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丝锥的端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孔大了吧

我们在摇臂钻上钻的精度要求高的孔发现基本上都是三角孔,而且越往里尺寸越大。是在加工高压辊磨机上近万个孔后发现的问题,不得已又买了两台3.4米数控龙门铣才解决问题。使用摇臂钻会有圆度和圆柱度误差的。

网友:
手扳乱扣?
确定头锥和二锥的螺距是一样的?
实在不行试试换成进口丝锥,我们单位用的都是瓦尔特的螺旋丝锥,M36以下的螺孔都是一遍过。

网友(点评):
有点小批量!大概400多件。大概需要多少M24的丝锥?

网友:
丝攻是对的吗?

网友:
我们都是用的成都量具厂的丝锥,最大到过M48 ,都是一遍就行了啊,M24的一遍过,绝对没问题。

网友:
最好一次攻过,二次很容易乱扣。我们攻丝几年都是一次性通过

网友:
怀疑头锥、二锥型号不一样

网友:
细牙大螺纹本来就不合适摇臂钻。
导向以及丝锥装夹跳动摆动等就不好。
建议用回车螺纹或铣螺纹。效率高,搞不好还省一次装夹。

网友:
h505508575  有点小批量!大概400多件。大概需要多少M24的丝锥?

在机床以及工人操作理想的情况下,配合合理的切削油(具体需要询问刀具公司的人),一根瓦尔特M24的螺旋丝锥能过大约300个扣(加工材料Q235-A),没有具体算过,我也是说个大概。
因为是螺旋丝锥,所以攻丝的时候切屑是连续长条状的而不是碎屑,清理起来很方便。
原来加工过四片牌坊,一片是六十多个M24螺纹孔,总共就用了一根丝锥全都攻完了。
不过这种丝锥价格较高,一根大概是2000+(公司报价,你懂的),还需衡量。

PS:刚才淘宝上找了一下发现有类似的你可以参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XbCAtL&id=18643665169

网友:
螺距对不对啊?很奇特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