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为什么咬合不了呢

楼主(2013-09-10):
(图片)

网友:
齿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
翻了翻书。2Z-X型行星传动,安装条件为:太阳轮齿数加齿圈齿数之和是行星轮数量的整数倍

网友(点评):
哦。谢谢。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行了吗?跟摆放角度有没有关系?比如100度,120度间隔?

网友(点评):
还应该满足:邻接条件,即相邻两行星齿轮的齿顶圆半径之和小于两齿轮的中心距,一般取两行星齿轮齿顶间隙大于0.5倍的模数;为了便于加工和均布载荷,一般行星轮都均匀分布。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当太阳轮和齿圈的齿数均为行星轮数量的整数倍时,一定能满足装配条件

网友:
齿数不对,21齿就可以。

网友(点评):
另外,齿圈要改成63齿

网友:
配齿分别是多少?

网友:
齿圈的齿数是多少?

网友(点评):
之前齿圈是60,太阳轮和行星轮均为20.现在分别改成63,21应该能配合得上

网友(点评):
现在配得上了!

网友:
20不能平均三等分

网友:
模数和压力角相等才能捏合,根据安装条件大齿轮和小齿轮的齿数比是3:1

网友(点评):
这个没错啊,小齿轮都是20齿数,大齿轮60

网友:
这个是在Adams上做的吗?我一个同学的毕业设计是这个,他是在网上下的教程!首先计算比较重要额!

网友:
要是没有变位的标准齿轮的话,齿轮啮合是可以认为各个齿轮的分度圆直接直接相切作纯滚动,也就是说太阳轮分度圆直径(d1)加两个行星轮的分度圆直径(d2)需要等于齿圈的分度圆直径(d3),而齿轮要能啮合,模数是一定要相同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分度圆直径可以提出公约数模数,等式两边都除去模数,结果就是齿数的关系,也就是太阳轮的齿数加两倍的行星轮齿数的和等于齿圈的齿数。但要是齿轮做过变位,这个等式将可能不成立,因为虽然齿轮变位后的分度圆直径没有变化,但是模拟齿轮作纯滚动的节圆直径将不再是分度圆直径。将不会有什么关系式。因为变位的可能性有很多种。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标准齿轮分度圆=节圆,但变位齿轮则不一样。但是问题是,标准内齿轮的分度圆直径还是等于模数X齿数吗?跟外齿轮一样吗?按前面说的,这三个个小齿轮21齿数,大齿轮60齿就能啮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