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螺纹怎么车?社友们 给点灵感

楼主(2013-09-10):
求大侠们指点指点下弟圆弧螺纹是怎么车出来的  ,思路是怎么样的  ,用什么刀? 数控车床。
谢谢。

网友:
跟车梯形螺纹一样,就是把刀磨成圆弧的

网友:
圆弧螺纹有两种
一种就是普通螺纹,牙形是圆弧的,可用成型刀按车螺纹车法可车,或用尖刀宏宏程序+G92宏程序走圆,每走一刀走就一段圆弧可车,未遇到未使用
二种是圆弧面上的螺纹,全是宏程序按G32按照切点计算,没看懂没学会

网友:
Rd螺纹吗?有这种螺纹刀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