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自学谐波齿轮减速器,请指教

楼主(2013-09-10):
请详细介绍一下他的结构及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我感觉,类似于少齿差减速机

网友:
计算过程挺复杂的,原理倒是很好理解:主动轮转动一圈,只有几个齿与从动轮啮合,于是达到减速效果,属于少齿差传动中的一种,可以轻松达到50以上的速比,主要用在工业机器人上。俺以前看过一些资料,看到那几张纸的计算,实在没勇气看完

网友:
搞个动画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要的就是这个,谢谢了。再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点评):
在网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