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模数为0.75的齿轮滚刀?

楼主(2013-09-10):
  大家好。今测绘一个直齿轮,齿顶圆直径为31.5,齿数为42,计算得模数为0.75,可是查手册标准模数只有0.7,或0.8,没有0.75的模数,是不是变位齿轮什么的,31.5和42齿是不会测绘错的。有0.75的模数吗?假如买不到0.75的滚刀要怎么加工,用线切割加工吗(这是单件,小批量产品)?

补充内容 (2013-9-11 19:54):
写错了,齿数为40,不是42

网友:
以前貌似有这个模数的刀具。

不行你就定做一把。

网友:
单件直接线切割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将算得的参数传到刀具厂订做一把0.75模的滚刀。量小的话那只能线割了。

网友:
会不会是磨损什么的呢?一般很少使用这种模数的齿轮吧,而且你可以算算会不会是变位齿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要更换备件,先看看设备铭牌,看产地出自哪里?大概判断下齿轮制式。
然后,你再测下公法线长度, ...

你怀疑齿顶圆磨损了?

网友(点评):
不是。你去测下公法线长度,跨齿6,看测得数据是否为11.938~11.985之间

网友:
那齿根圆是多大?

网友:
计算模数不是齿顶圆除以齿数加2么?怎么会是直接除齿数的结果呢,我觉得应该是0.7的模数吧

网友(点评):
说得对!不能以齿顶圆定模数。量一量K和K+1!

网友:
线割加工

网友:
模数算错了,正常来说,只有齿顶园只能算正齿的。分度圆直径/齿数才是模数。你这个模数预计是0.71左右。再考虑变位因数,有可能是0.70的,最好算齿宽,用齿宽算模数不会错。

网友:
m0.75的齿轮是标准齿轮,齿顶圆31.5 齿数就是40T,请参阅相关参数,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W. u: `/ |) U& v)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