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当量摩擦角公式是如何推到出来的

楼主(2013-09-10):
rt。求详细的推到过程

网友:
正切映射。
区间(0,∞)可以用 tan(θ) 来表示:
 tan(θ)=0,当θ=0度,
tan(θ)→∞,当θ→90度。
如果斜面的摩擦系数f=0.15,令f=0.15=tan(θ),求得θ=8.5度,即当量摩擦角等于8.5度,也就是自锁角等于8.5度,螺纹升角小于此角即可自锁,否则将会脱开。

网友(点评):
百密一疏 ^_^

网友(点评):
给你修正下,应该是当f=0.15时,则有当量摩擦角=arctan(f/cos(B))=arctan(0.15/cos(B)).B为牙型倾角,数值为牙型角的一半。

网友(点评):
多想兄弟斧正!

网友(点评):
感觉LZ正解的,摩擦角与牙型半角无关。仅与螺纹导程角有关。举个反例,矩形螺纹用来做传动螺纹。

网友(点评):
手册上两种公式都有

网友(点评):
zerowing 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确实zeroing是对的,可以翻看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