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侧对称拉伸切除,怎么另一面没切掉呢?

楼主(2013-09-10):
画了个架子  一个用角钢焊接的框架
抠个长孔准备装螺栓用
长孔是在中间截面上用槽工具画的  选择两侧对称拉伸  给定深度
怎么一侧切除了  另一侧没切除呢?
刚新建了个零件  随便画了个方块  用拉伸切除 是好的啊   郁闷

楼主:
哎   对于焊接件切除 还要选择“所选实体”
大概对于焊接结构件   是按多实体零件处理的吧
希望大家以后注意

网友:
没用过SW

网友:
呵呵,大侠还是不适应啊。
对于焊件,系统会默认使用非“合并结果”选项。也就是每次操所都会在同一文件中产生新的实体,依次便于最后的焊接件数统计。
而对于多实体零件的任何切除处理中,都会存在询问你切除范围的问题。
同样,在非焊件零件中,系统默认的是“合并结果”,但根据需要你可以手动成非”合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这样的选择问题。
类似的还有镜像和阵列,对于单实体和多实体都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元帅换头像了啊 今天在这里看到个realview工具 很不错 开开玩了一会

网友(点评):
元帅换头像了啊 今天在这里看到个realview工具 很不错 开开玩了一会

网友(点评):
呵呵,老QQ秀过期了,新送的不好看就没换,这个算“裸照”吧。

网友:
SW可以在设计树中设置显示实体个数,这样看起来更直观而且方便处理有多个实体相关特征建立。

网友A:
自己就弄明白了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就弄明白了 不错

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学的是CAXA   由于不成熟   总是会出点BUG
老师检验是否是BUG的方法   就是
建立一个新文件   只针对怀疑出BUG的“程序”试验
如果功能能够实现“程序”逾期结果  说明不是BUG
那么就得回头检查自己的操作中是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条件和试验条件下有什么不 同

用句前辈的话说:减速机有杂音了,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只是你目前的技术力量没达到,因而检测不出来。但是不正常的地方确实在那里,无论见与不见

耐心点  总会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