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在美国,需要引进一种设备,这种液压缸机构怎么称呼

楼主(2013-09-11):
现在在美国,需要引进一种设备,在设备上有一个液压缸,前端是组合好的齿轮齿条机构,当油缸运行时,齿轮带动的摆臂能按要求旋转90度。
不知道这种油缸机构怎么称呼,在中国能否买到,希望有用过的坛友给点信息。
见下面的图片,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将全部图片上传。
谢谢了

xilu123 -1 鄙视,求助藏着掖着。没要分享精神

网友(点评):
这样截图看得好费劲,不能将logo或者不想人看的地方涂色吗?

网友:
就叫齿条缸

网友:
齿条缸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很多的啊,不难的

网友:
desto的夹紧缸

网友:
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上图~

网友:
图比较经典!!

网友:
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上图~  我也是哦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活塞杆头是做成齿条型”的?

网友:
齿条摆动缸,它是用齿条与活塞连接起来的,取消了缸杆,目前我见过的有单齿条、双齿条式。常见的是随车吊机旋转部位,即双活塞单齿条式。

网友:
东西很常见 但是问题是,你需要的自己仿制,还是维修用。维修的话需要尺寸要求,自己仿制就不需要了,功能一样就行

网友:
你可以买摆动旋转油缸
或者你自己做一个机械机构和油缸共用

网友:
这是液动转角器吧,可以定制的

网友:
摆动油缸,我们经常做的。比较简单。告知压力扭矩和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不是搞维修可用转角缸替代,转角缸是标准件。

网友:
是电控液压油缸,旋转角度可以达到90.180.270.360,后面你看到那个液压缸就是它的供油部分,这种油缸比齿轮齿条的更灵敏,输出力矩也比较大,国内是有这种产品的,楼主可以交流交流893372697

网友:
这个是电控液压马达,一般安装在主臂和工作平台之间,可以侧向安装,也可安装在工作平台底部。
国产的有,一般工作压力可以做到200-300公斤,楼主有意向可以交流交流Q893372697

网友:
这个应该很多的,自己做也很简单,应该是液压缸带动齿条,齿条带动齿轮,齿轮再旋转90度。

网友(2015-12-08):
tunkers夹紧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