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可以做电机轴吗?

楼主(2013-09-11):
各位大侠:

     请问SUS304可以用来做电机轴吗?需要怎么热处理呢?谢谢!

网友:
你电机不是不锈钢的吧?

网友(点评):
电机不是不锈钢的,就是为了隔磁,材料想选不锈钢的

网友:
可以做,用在需要防腐蚀的地方。但用什么热处理不知道,地方小,大家都不热处理。

网友(点评):
不热处理,SUS304的韧性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点评):
计算下吧 要求不高304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
看你在哪使用了!医疗器械大都选SUS的

网友(点评):
用在电机上,转速3000r/min,扭矩50N.m以内,

网友(点评):
那也得看多粗

网友(点评):
恩,是的,强度是够的,我只是不知道需不需要热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