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酚玻璃纤维料设计方案

楼主(2013-09-11):
我们公司最近接了一个项目,看着挺简单的,但是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合适。
请大家帮我看看。我这应该怎么着手办处理这个。
我想的办法就是
第一步:人工承重
第二步:把材料放置传送带上,倒入料斗;
第三步:气缸1预压一次;
第四步:工作台旋转90度,气缸2再压一次;
最后一下把材料挤出,掉到那个传送带带上,收集箱内。
问题是:材料分白,红,黑三种,而且重量都不同,
要求:跟换模具型腔的时候,时间要短,同时,不允许有残留物掺杂。(就是压完黑的后再压白的有残留物的
话,压在一起就不能用了)
效率:5秒一个。

补充内容 (2013-9-11 12:42):
有过这方面的师傅们,给点经验,谈谈。

原料承重

原料承重

承重后揉好的料

承重后揉好的料

方案图1

方案图1

方案图2

方案图2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个

网友:
称重只需要5秒?貌似要求工人的难度大。

不允许有残留物掺杂。-- 我觉得这个和物料的属性有很大关系。

其它的没有看懂。

网友:
内部结构 拿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我们想的一个方案,用气缸挤压,还没有什么内部结构呢。就是考虑到这个设备要是这么做的话会有很多问题,所以就停在这里了。。。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先压后称咯?还有现在有皮带秤嘛,可以咨询一下价格,这样不是会好点吗?拙见。

网友(点评):
要是压在称的话,大了就得切割。客户不允许切割,怕破坏掉玻璃纤维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先压后称咯?还有现在有皮带秤嘛,可以咨询一下价格,这样不是会好点吗?拙见。

压后就保证你要的尺寸重量大小呗,

楼主:
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师傅们,多给点意见。。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顶出高手来

网友B:
人工称料可以多人供一台设备,效率跟得上
怕残留最好就是分开生产了,一个颜色一台设备
要不然更换的话还得挨个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称料可以多人供一台设备,效率跟得上
怕残留最好就是分开生产了,一个颜色一台设备
要不然更换的话还 ...

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这种材料能不能用螺旋推进的方式来挤压。要是可以的话。最好不过了。呵呵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个

楼主:
没有人出来说说嘛?我自己再顶一个。

网友:
1.料的颜色会不会混合,就要看你的料的属性了,如果要减少混合的量,那么就要减少传送带的长度,或者不用。
2.更换模具是为了压出不同的形状吗?
3.我个人觉得可以试这个方案,振动盘供料(每种颜色一个振动盘)到料斗,料斗里的料直接进入模具,假定模具是空心圆柱的,下面封住此时就像个水杯,上面用汽缸压合,下面撤开,汽缸再次压合顺便把压合好的料顶出来。但是我不确定振动盘厂商是否可以做。

网友:
可不可以设计一个类似的弹簧压力装置,达到重量装置就调到漏斗下,再进行压制,这样不就少了人工称重了么?
补:达到重量后,装置打开,料掉到下面,然后气缸再压制

网友(2014-05-09):
称重的原料也有三种颜色吗?模具只有一种?

网友:
1.不知为何一定要压两次?
2.模具型腔是在气缸压头上吗?
3.料斗要更换吗?料被挤出到传送带2上?没太看出如何挤出的!

网友:
效率跟得上

网友(2019-02-19):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