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尺寸的时候,是整数怎么显示后面小数点后面两位

楼主(2013-09-11):
要求要不是手动点上去

网友A:
主要值下面的覆盖数值一栏看到了吧? 点他 然后自己输入! 或者建模的时候就搞定!  或者在公差精度一栏选择要显示的小数点,这个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值下面的覆盖数值一栏看到了吧? 点他 然后自己输入! 或者建模的时候就搞定!  或者在公差精度 ...

我加了把5改为5.00它自动转换为5了。。。就是这点头疼啊

网友(点评):
用最后一个办法 呵呵! 最简单的!

网友(点评):
伙计 你这是CAD !

网友B:
这个在你的图纸模板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你的图纸模板里改

不知道怎么改了 替他后两位不是0的都可以的 就后两位整数的不可

网友C:
把后续消零勾掉

网友:
俺以前没标注过后两位都是0的,你要控制公差 何必这样呢?

网友:
SW不太会用,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后续消零勾掉

OK 谢谢你 我找到了

网友:
英制才要求小数后几位都显示,公制不需要显示0吧。

网友:
把后续消零去掉

网友(2020-01-03):
引用 楼主:
OK 谢谢你 我找到了

solidworks中你是怎么搞定的,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