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算图中两种情况的力?

楼主(2013-09-11):
论坛的大侠,最近做的一个小结构,让零件变形,以前做过,可行,现在要推广到别的地方,上次是凭感觉做的,这次要大一些,空间又受限,怕力不够,请问大侠们图中的螺栓压力和拉力,怎么算好?应该不等预紧力吧?
谢谢!

网友:
1.建议拉压孔都设计在中线上,偏载容易导致夹持力不够或开口尺寸不足等情况,严重的还会产生零件损坏。
2。螺栓压力部分,可以按照悬臂梁计算力的大小,基本上算出来的值就等于你螺栓的压力。
3。拉力部分比较复杂。拧紧时,在夹持工件前考虑的是悬臂梁的挠曲载荷对应的螺纹及端面扭矩。夹持后,考虑的是从夹持接触完全后的额外预紧力和完全接触时已产生的弹性力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