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盖上用的密封胶是什么胶?

楼主(2013-09-11):
减速机盖上用的密封胶是什么胶?

网友:
一般用RTV    室温硫化型硅橡胶   耐温约120℃
螺纹部位 一般用厌氧胶
如果是大型减速机  要求比较高   可以考虑乐泰订做   或者要个乐泰的样本
一般国内大型减速机厂家也都有   南高齿   重齿  等

网友:
维修的话就用普通的免垫密封胶,,,,

网友:
平面密封胶!

楼主:
红色的啊

网友(2013-11-28):
博大平面密封胶

网友(2014-01-14):
大侠们,给推荐几个品牌,你们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