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用钻头要不要钝化,切入角要多少度?干切削用

楼主(2013-09-11):
请都各位大侠,铝用钻头要不要钝化,切入角要多少度,干切削用。

网友(2013-10-13):
吕用的不要钝化  要锋利

网友:
简单的钝化下,不宜过大

网友:
不要钝化!

网友(2013-11-26):
切入角一般30-35

网友:
哈哈,  要钝化,刃口钝化圆弧在0.02以内,这点很重要,会延长钻头的寿命的。

网友:
加工铝件,一般用直槽钻,切入角要小,20°以内。不要钝化。